[emWin] GUI_BMP_EnableAlpha()分配的内存如何删除

楼主(2020-12-18):
启用GUI_BMP_EnableAlpha()后,在Iconview上绘制无需加载到存储器的带透明通道的BMP图片,发现删除Iconview的父窗口后,会损失3k左右的分配给emwin的内存,请问有什么办法把这个内存给释放了。

网友A:
如果开启后,固定占用一段内存的话。可以给SEGGER反馈下,看看能不能支持下释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开启后,固定占用一段内存的话。可以给SEGGER反馈下,看看能不能支持下释放

谢谢,我在测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