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ILI9488仅部分区域可清屏

楼主(2020-12-20):
STM32H750VB + ILI9488 3.5寸,采用FMC驱动
目前FMC驱动正常。但是清屏仅在一个很小的区域中进行(下图红框区域是可以正常刷屏的区域,屏幕其它区域无法正常显示),核对了网上很多初始化代码,未看出差异
请大佬们指导一下。
1、如何才能全屏,而不是图中的某个区域
2、LCD_Clear() 中为什么需设置显示区域,且必须放在设置光标之后? 我看其它代码中都没有在LCD_Clear() 中设置显示区域
3、LCD_Clear() 最后向GRAM写数据时需 LCD_BGR2RGB(color) 转换,否则显示颜色不正常。但是此处的color已经是RGB565的颜色值,并非BGR的颜色值,为什么还需转换。其它代码也没有这个转换。

void LcdInit(void)
{
        LCD_WR_REG(0xE0); //P-Gamma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13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18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4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F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6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3A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56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4D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3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A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6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30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3E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F);

        LCD_WR_REG(0XE1); //N-Gamma
    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13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18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1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11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6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38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34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4D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6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D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B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31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37);
        LCD_WR_DATA(0x0F);

        /* Power Control 1 (C0h)  */
  LCD_WR_REG(0XC0);   //Power Control 1
  LCD_WR_DATA(0x18); //0x18 Vreg1out
  LCD_WR_DATA(0x17); //0x17 Verg2out

  /* Power Control 2 (C1h) */
  LCD_WR_REG(0xC1);   //Power Control 2
  LCD_WR_DATA(0x44); //0x41 VGH,VGL

  /* VCOM Control (C5h)  */
  LCD_WR_REG(0xC5);   //Power Control 3
  LCD_WR_DATA(0x00);
  LCD_WR_DATA(0x1A); //0X0A 0x36 Vcom 0x1A
  LCD_WR_DATA(0x80);  //0x48 0x80

  LCD_WR_REG(0x36);
  LCD_WR_DATA(0x48);  //0x48  MY MX MV ML BGR MH HF VF  4A     48  08

  /* Interface Pixel Format (3Ah) */
  LCD_WR_REG(0x3A);   // Interface Pixel Format
  LCD_WR_DATA(0x55); //* 0x55 : 16 bits/pixel  */

  //LCD_WR_REG(0x21);  //颜色反转显示

  LCD_WR_REG(0XB0);   // Interface Mode Control
  LCD_WR_DATA(0x00);

  /* Frame Rate Control (In Normal Mode/Full Colors) (B1h) */
  LCD_WR_REG(0xB1);   //Frame rate
  LCD_WR_DATA(0xA0); //0xB0 - 70Hz, 0xA0 - 60Hz
  LCD_WR_DATA(0x11);  //新增  ???  此句似乎应与0X36指令后的0x3B数据共存亡,否则显示不正常。且与E0,E1设置有关

  /* Display Inversion Control (B4h) */
  LCD_WR_REG(0xB4);   //Display Inversion Control
  LCD_WR_DATA(0x02); //2-dot

  /*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(B6h)  */
  LCD_WR_REG(0XB6);   //RGB/MCU Interface Control
  LCD_WR_DATA(0x02); //MCU RGB
  LCD_WR_DATA(0x02); //Source,Gate scan dieection
  LCD_WR_DATA(0x3B);  //新增

  /* Entry Mode Set (B7h)  */
  LCD_WR_REG(0XB7);   //新增
  LCD_WR_DATA(0xC6);  //新增

  /* HS Lanes Control (BEh) */
  LCD_WR_REG(0XBE);   //新增
  LCD_WR_DATA(0x00);  //新增
  LCD_WR_DATA(0x04);  //新增

  /* Set Image Function (E9h)  */
  LCD_WR_REG(0XE9);    // Set Image Function
  LCD_WR_DATA(0x00);  //disable 24 bit data input

  /* Adjust Control 3 (F7h)  */
  LCD_WR_REG(0xF7);    // Adjust Control
  LCD_WR_DATA(0xA9);
  LCD_WR_DATA(0x51);
  LCD_WR_DATA(0x2C);  //新增
  LCD_WR_DATA(0x82);  //新增

  /* Sleep Out (11h) */
        LCD_WR_REG(0x11);
        HAL_Delay(120);

  /* Display On */
        LCD_WR_REG(0x29);
  HAL_Delay(120);

  LCD_Display_Dir(0);     //设置屏的方向
}

//设置LCD显示方向
//dir:0,竖屏;1,横屏
void LCD_Display_Dir(uint8_t dir)
{
    if(dir==0)          //竖屏
    {
        lcddev.dir=0;   //竖屏

        lcddev.wramcmd=0X2C;
        lcddev.setxcmd=0X2A;
        lcddev.setycmd=0X2B;

        lcddev.width=KLCD_WIDTH;
        lcddev.height=KLCD_HEIGHT;
    }else               //横屏
    {
        lcddev.dir=1;   //横屏
        lcddev.wramcmd=0X2C;
        lcddev.setxcmd=0X2A;
        lcddev.setycmd=0X2B;
        lcddev.width=KLCD_HEIGHT;
        lcddev.height=KLCD_WIDTH;

    }
    LCD_Scan_Dir(DFT_SCAN_DIR); ////扫描方向 L2R_U2D  0 //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
}

//清屏
void LCD_Clear(uint16_t color)
{
    uint32_t index=0;
    uint32_t totalpoint=lcddev.width;
    totalpoint*=lcddev.height;

    //设置光标位置
    LCD_SetCursor(0x00,0x0000);

    //设定显示窗口x方向显示范围
    ILI9488_WriteCmd(0X2A);
    ILI9488_WriteParam(0x00);
    ILI9488_WriteParam(0x00);
    ILI9488_WriteParam(0x01);
    ILI9488_WriteParam(0x37);

    HAL_Delay(1);

    //设定显示窗口Y方向显示范围
    ILI9488_WriteCmd(0X2B);
    ILI9488_WriteParam(0x00);
    ILI9488_WriteParam(0x00);
    ILI9488_WriteParam(0x01);
    ILI9488_WriteParam(0xDF);

    LCD_WriteRAM_Prepare();

    for(index=0;index<totalpoint;index++)
    {
        LCD->LCD_RAM=LCD_BGR2RGB(color);
        //LCD->LCD_RAM=(color);
    }
}

网友A:
论坛置顶帖V5任意下载一个emWin里面,里面有9488的驱动可以直接实现,仅需修改地址和FSMC配置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论坛置顶帖V5任意下载一个emWin里面,里面有9488的驱动可以直接实现,仅需修改地址和FSMC配置即可

已经用里面的9488代码测试过了,还是不正常。目前定位在可能9488寄存器初始化有问题,排查中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经用里面的9488代码测试过了,还是不正常。目前定位在可能9488寄存器初始化有问题,排查中

注意FMC地址空间的MPU配置,要设置为Strongly order或者Device才可以,此点很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