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固件] 本周TOOL将进行一波重大更新,全面支持USB和以太网两种脱机烧录文件配置和传输方式,并且都可以使用LUA功能了

楼主(2020-12-20):
H7-TOOL本次将进行一次重大更新,全面支持USB和以太网两种脱机烧录文件配置和传输方式,并且都可以使用LUA功能了,用户想用那个用那个。

为了保证文件可靠传输,已经做了MD5文件完整性校验,增加新的脱机芯片支持等。

楼主:
本周发布给大家。

网友:
USB 的好,既能通讯又能供电。期待。

网友A:
想问一下现在的USB是通过虚拟USB串口的方式操作的还是单纯的USB传输?因为我看上位机左下角USB旁边都有一个串口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问一下现在的USB是通过虚拟USB串口的方式操作的还是单纯的USB传输?因为我看上位机左下角USB旁边都有一个 ...

当前使用虚拟串口方式,更新配置文件速度也可以,因为这里是映射作为USB通信用,与硬件串口并无关系。传输个配置文件和hex下载文件,速度绰绰有余。

HID高速免驱版近期也将发布,驱动已经做好。

网友B:
你好,刚刚学习了下大佬的工程,发现lua_if.c里面的beep函数判断数据类型时都是判断的第一个值的,这里是不是有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刚刚学习了下大佬的工程,发现lua_if.c里面的beep函数判断数据类型时都是判断的第一个值的,这里是不 ...

beep(5,5,1)  这个是个bug。下一版本将修正。
如果3个参数都是整数,函数可以正常执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