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] stm32 USB device开发,怎么实现win10下的免驱动?

楼主(2020-12-21):
谢谢!

网友A:
HID和WinUSB都是免驱的。
使用RL-USB实现很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ID和WinUSB都是免驱的。
使用RL-USB实现很方便。

RL-USB,免驱的参考例程在哪里下载啊?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RL-USB,免驱的参考例程在哪里下载啊?谢谢

安装个H7的MDK软件包,在软件包里面有HID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安装个H7的MDK软件包,在软件包里面有HID的

HID传输速度一般多少?是不是比较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ID传输速度一般多少?是不是比较慢?

HID2.0全速:一帧最大64字节,每毫秒一次。
HID2.0高速:一帧最大1024字节,每125微妙一次,每次可以发送3帧,最大24MB/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安装个H7的MDK软件包,在软件包里面有HID的

如果不是用MDK的,用IAR的,是不是就搞不起来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不是用MDK的,用IAR的,是不是就搞不起来了?

DAPLINK的源码整出来,这个本身就是RL-USB,可以用于I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