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中怎么用can来解析JSON数据从上位机那里

楼主(2020-12-21):
如题!

{    topic: "env_light_ctrl",

    addr: 1,

   opt: Enable
}

比如要接收这组数据呢?
请大佬们指点指点,要是有参考例程就最好不过了!

网友:
can就8个字节,搞这种协议,不是太好吧,何不用id加数据内容形式。

网友:
确保你发送的json是完整的,直接用cjson或者json-c解析即可。和使用什么接口没关系。

网友:
cjson可以负责解析。。。但是数据要用CAN传输,还要自己定义格式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