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RL-TCPnet不定时出现“网线已拔掉”的问题

楼主(2020-12-21):
硬汉发布的一系列RL-TCPnet的程序写得很赞。结合实际学习到了很多知识,十分感谢。基于双网口程序,我修改成server和client之后下载到两块板子,这两块板子都是固定IP,通过网线直连。
电路板和程序改动情况如下:
1. 电路板的情况:核心板是V7,PHY是LAN8720,LAN8720的晶振已换成有源晶振;
2. 程序改动情况(由于板子只有1个网口,又想用HAL 1.9.0库,因此,程序是基于双网口例程)
    1)Manage Run-Time Environment 的 Network->Interface->ETH 修改成1,如下图所示。

2)删掉Net_Config_ETH_1.h、DM9000_BSP.c、ETH_DM9000.c、PHY_DM916x.c,添加PHY_LAN8720.c;
3)网线长度不到2米;

在使用过程中发现,不定时会出现 “网线已拔掉” 的情况,除此之外倒是挺正常。
这个问题困扰了近一个月的时间,实在没辙了。请问硬汉兄弟,有没有可能是网络这一块有些地方我没注意导致的?谢谢

网友A:
双网口的这个网线插拔状态提示的裸机关系有点复杂,建议参考单网口的修改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双网口的这个网线插拔状态提示的裸机关系有点复杂,建议参考单网口的修改下。

嗯,好的,我先试试。
还有两个问题:
1. 请问单网口的修改hal库为1.9的时候,需要更改Device下那一堆已经隔离出来的hal库文件吗?
2. 能否跟双网口用一样的软件包版本?比如CMSIS 5.7.0, RTX中间件V7.12.0,等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