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求助键盘上的EDIT控件怎么获取点击的EDIT框里的值并且修改

楼主(2020-12-22):
硬汉哥,键盘上的EDIT控件怎么获取点击的EDIT框里的值并且修改,相当于全选编辑框里的数值,将点击的编辑框里的值显示出来,键盘和点击的EDIT控件是两个窗口,要不然不知道输入了什么

网友A:
atoi将数值ascii转为字符使用比较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toi将数值ascii转为字符使用比较方便。

具体是怎么操作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toi将数值ascii转为字符使用比较方便。

简单的说就是这两个编辑框之间怎么传递数据啊

网友A:
Num pad demo---emWin的数字键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042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um pad demo---emWin的数字键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6042&fromuid=58
( ...

你怎么老拿这些对问题没有意义的例子来糊弄人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怎么老拿这些对问题没有意义的例子来糊弄人呢?

这个例子很有代表性,实现你楼主位的功能完全没问题。你要做的仅仅是在这个例子基础上实现点击要编辑的EDTI控件,读取数据显示到你当前当前键盘的EDIT控件即可。

而实现方法就是我二楼发的,
1、如果仅仅是文本的复制粘贴,复制内容方法EDIT_GetText获取文本内容,粘贴内容方法EDIT_SetText。
2、如果需要获取文本对应的数值,使用atoi,可以方便的将GetText获取的字符串转换为实际对应的数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例子很有代表性,实现你楼主位的功能完全没问题。你要做的仅仅是在这个例子基础上实现点击要编 ...

硬汉哥,我照你这么说的去弄怎么还是没有显示啊?被点击的EDIT控件上有显示,键盘上的没显示,代码如下:
数据存放数组:
FRAMEWINDLG_TYPE char Detect[5];
char nDataStr[10];
FRAMEWINDLG_TYPE float Detectpressure[5];

printf("adc_float:%f",Hex_To_Decimal(g_tModH_val.h_to_f,0));
Detectpressure[1]=Hex_To_Decimal(g_tModH_val.h_to_f,0);
sprintf(Detect,"%0.3f",Detectpressure[1]);

被点击的EDIT控件:
初始化:

case WM_INIT_DIALOG:
EDIT_SetFont(hedit1, &GUI_FontHZ24);
EDIT_SetTextColor(hedit1,EDIT_CI_ENABLED,GUI_BLACK);
EDIT_SetText(hedit1,Detect);
回调函数:
case ID_EDIT_0:
switch(NCode) {
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hedit1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ID_EDIT_0);
EDIT_GetText(hedit1,Detect,5);
nDataStr[1] = atof(Detect);
hEdit1 = WM_GetDialogItem(hNumPad,ID_EDIT_0);
EDIT_SetText(hEdit1,(char*)nDataStr[1]);
WM_InvalidateWindow(hEdit1);
WM_ShowWindow(hItemNumPad);
break;
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break;
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:
break;
}
键盘上的EDIT控件:
初始化:
EDIT_SetFont(hEdit1,&GUI_FontHZ32);
EDIT_SetTextAlign(hEdit1,GUI_TA_V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WM_SetFocus(hEdit1);
回调函数:
case ID_EDIT_0:
switch(NCode) {
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break;
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break;
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:
break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例子很有代表性,实现你楼主位的功能完全没问题。你要做的仅仅是在这个例子基础上实现点击要编 ...

硬汉哥,有空就帮我看看呗,卡在这里好几天了

网友B:
实现楼主要求的功能:键盘上的EDIT控件,获取点击的EDIT框里的值,并且修改

1、数字软键盘修改数据,先上照片:

2、实现如下:

  typedef struct tag_mdfKey
   {
        u8    flag_ent; //确认标志
        u32   id_press;  //修改控件:ID
        char  mdf_buff[30];        //修改数据缓冲区
  }KPad_MDF;

static WM_MESSAGE kp_Msg;
KPad_MDF  kpad_mdf;  //数字键盘修改结构体变量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cbDialogNumPad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_cbDialogNumPad(WM_MESSAGE * pMsg) {
  GUI_RECT r;
  int i, NCode, Id, Pressed = 0;
  WM_HWIN hDlg, hItem;
  hDlg = pMsg->hWin;
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 case KEYPAD_UPDATE_MSG: //数字小键盘: 更新数据消息
     if(kpad_mdf.id_press>0){
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EDIT1);
            EDIT_SetText(hItem,kpad_mdf.mdf_buff);
     }else{
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EDIT1);
           EDIT_SetText(hItem,"");
    }
    WM_SetFocus(hItem);        //聚焦于小键盘上的EDIT编辑框
    break;
  case WM_PAINT:
    WM_GetClientRect(&r);
    GUI_SetColor(0x000000);
    GUI_DrawRect(r.x0, r.y0, r.x1, r.y1);          /* Draw rectangle around it */
    /* Draw the bright sides */
    GUI_SetColor(0xffffff);
    GUI_DrawHLine(r.y0 + 1, r.x0 + 1, r.x1 - 2);   /* Draw top line */
    GUI_DrawVLine(r.x0 + 1, r.y0 + 1, r.y1 - 2);
    /* Draw the dark sides */
    GUI_SetColor(0x555555);
    GUI_DrawHLine(r.y1-1, r.x0 + 1, r.x1 - 1);
    GUI_DrawVLine(r.x1-1, r.y0 + 1, r.y1 - 2);
    break;
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for (i = 0; i < GUI_COUNTOF(_aDialogNumPad) - 1; i++) {
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USER + i);
     BUTTO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HZ_Saf_16);
      BUTTON_SetFocussable(hItem, 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et all buttons non focussable */
      switch (i) {
      case 18:
        BUTTON_SetBitmapEx(hItem, 0, &_bmArrowLeft, 10, 12);  /* Set bitmap for arrow left button (unpressed) */
        BUTTON_SetBitmapEx(hItem, 1, &_bmArrowLeft, 10, 12);  /* Set bitmap for arrow left button (pressed) */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19:
        BUTTON_SetBitmapEx(hItem, 0, &_bmArrowRight, 10, 12); /* Set bitmap for arrow right button (unpressed) */
        BUTTON_SetBitmapEx(hItem, 1, &_bmArrowRight, 10, 12); /* Set bitmap for arrow right button (pressed) */
        break;
      }
    }

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EDIT1);  //数字小键盘上的:EDIT控件
   EDIT_SetMaxLen(hItem,30);
   EDIT_SetBkColor(hItem,0,GUI_BLACK);
   EDIT_SetFont(hItem,&GUI_Font24B_1);
   EDIT_SetTextAlign(hItem,GUI_TA_VCENTER|GUI_TA_LEFT);
   EDIT_SetTextColor(hItem,0,GUI_RED);

    break;
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Id   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      /* Id of widget */
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                 /* Notification code */

          switch (NCod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d ==(GUI_ID_USER + 17)){ //"ENT"按键----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USER + 1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BkColor(hItem,BUTTON_CI_PRESSED,GUI_GREEN); //按下时--绿色背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ed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(Id >= GUI_ID_USER) && (Id <= (GUI_ID_USER + GUI_COUNTOF(_aDialogNumPad) - 1)))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Key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Id < GUI_ID_USER + 14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 acBuffer[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_GetText(pMsg->hWinSrc, acBuffer, sizeof(acBuffer)); /* Get the text of the button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acBuffer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_aKey[Id - GUI_ID_USER - 13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Get the text from the array *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d ==(GUI_ID_USER + 17)){ //"ENT"按键---抬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USER + 1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BkColor(hItem,BUTTON_CI_UNPRESSED,0xAAAAAA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EDIT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DIT_GetText(hItem,kpad_mdf.mdf_buff,30);  //获取编辑后的内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pad_mdf.flag_ent=1;//set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ed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ndKeyMsg(Key, Pressed);     /* Send a key message to the focussed window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}
    default:
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}
}

//主窗体下的控件处理: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功    能: 数字小键盘---更新数据处理函数
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
* 入口参数: hDlg------窗口句柄
*            Id--------控件ID
* 出口参数: nil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Pad_Update_Process(WM_HWIN hDlg,int Id)
{
    WM_HWIN hItem;

    memset(kpad_mdf.mdf_buff,0,30);//clear

    kpad_mdf.flag_ent=0; //clear
    kpad_mdf.id_press=Id;

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Id);
    EDIT_GetText(hItem,kpad_mdf.mdf_buff,30); //获取点击的EDIT编辑框的内容

    kp_Msg.MsgId = KEYPAD_UPDATE_MSG;
    WM_SendMessage(WM_GetClientWindow(hNumPad), &kp_Msg);          //给小键盘发送消息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功    能: 数字小键盘---更新完成函数
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
* 入口参数: hDlg------窗口句柄
*                  Id--------控件ID
* 出口参数: nil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Pad_Update_Finish(WM_HWIN hDlg)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WM_HWIN hItem;

        #if OS_CRITICAL_METHOD == 3
          OS_CPU_SR  cpu_sr = 0;
        #endif

        if(kpad_mdf.flag_ent==1){ //数字小键盘:确认修改

                if((kpad_mdf.id_press== GUI_ID_EDIT0)||
                   (kpad_mdf.id_press== GUI_ID_EDIT1)||
                   (kpad_mdf.id_press== GUI_ID_EDIT2))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kpad_mdf.id_press);  //要点击修改的EDIT编辑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DIT_SetText(hItem,kpad_mdf.mdf_buff); //更新为:小键盘EDIT的内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kpad_mdf.id_press-GUI_ID_EDIT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添加自己的代码, 存储数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_out();        //蜂鸣器鸣响--->提示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memset(&kpad_mdf,0,sizeof(KPad_MDF));  //clear

                WM_HideWindow(hwin_keypad);   //
                WM_HideWindow(hNumPad);      //隐藏虚拟小键盘
        }
}

//主窗体: 回调函数
static void _cbCallback(WM_MESSAGE * pMsg)
{

    WM_HWIN hItem;
    WM_HWIN hDlg = pMsg->hWin;

  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
      case WM_TOUCH:
                 //....................
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PID_STATE_CHANGED: //the pressed state has been changed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....................
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UPDATE_MSG_TEXT:
                 //....................
                 KeyPad_Update_Finish(hDlg); //主窗体---更新小键盘的数据
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    Id   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    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       switch(NCod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   //编辑框内点击------数字小键盘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I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Id == GUI_ID_EDIT0)|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Id == GUI_ID_EDIT1)|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Id == GUI_ID_EDIT2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x_pos,y_pos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EDIT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_pos=WM_GetWindowOrgX(hIte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_pos=WM_GetWindowOrgY(hItem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Pad_Update_Process(hDlg,Id); //数字小键盘更新数据处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MoveTo(hwin_keypad,x_pos-15,y_pos-20);        //移动窗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howWindow(hwin_keypad);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howWindow(hNumPad); //显示虚拟键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}
}

网友:
最后的总结示意图如下:

网友B:
数字小键盘编辑修改功能,更新后的消息处理:

#define KEYPAD_UPDATE_MSG     WM_USER + 90
#define KEYPAD_UPDATE_END     WM_USER + 100

//__packed:注意字节对齐的问题!!!
typedef struct tag_mdfKey
{
         __packed  u16   flag_ent;      //确认标志
         __packed  s16   wm_src;         //源窗口句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32   id_press;         //修改控件:I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  mdf_buff[32];        //修改数据缓冲区

}KPad_MDF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功    能: 数字小键盘更新数据处理函数
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
* 入口参数: hDlg------窗口句柄
*                  Id--------控件ID
* 出口参数: nil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Pad_Update_Process(WM_HWIN hDlg,int Id)
{
        WM_HWIN hItem;

        WM_MESSAGE kp_Msg;

        memset(kpad_mdf.mdf_buff,0,30);//clear

        kpad_mdf.flag_ent=0;//clear
        kpad_mdf.wm_src=hDlg; //源窗口句柄
        kpad_mdf.id_press=Id; //控件id

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Id);
        EDIT_GetText(hItem,kpad_mdf.mdf_buff,sizeof(kpad_mdf.mdf_buff));

        kp_Msg.MsgId = KEYPAD_UPDATE_MSG;
        WM_SendMessage(WM_GetClientWindow(hNumPad), &kp_Msg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cbDialogNumPad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_cbDialogNumPad(WM_MESSAGE * pMsg) {
  GUI_RECT r;
  int i, NCode, Id, Pressed = 0;
  WM_HWIN hDlg, hItem;
  WM_MESSAGE end_Msg;

  hDlg = pMsg->hWin;
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 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  Id   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      /* Id of widget */
     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                 /* Notification code */
          switch (NCode) {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d ==(GUI_ID_USER + 17)){ //"ENT"按键---抬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USER + 1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BkColor(hItem,BUTTON_CI_UNPRESSED,0xAAAAAA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EDIT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DIT_GetText(hItem,kpad_mdf.mdf_buff,sizeof(kpad_mdf.mdf_buff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pad_mdf.flag_ent=1;//se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_Msg.MsgId = KEYPAD_UPDATE_END;        //向源窗体--->发送确认修改消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endMessage(WM_GetClientWindow(kpad_mdf.wm_src), &end_Msg);
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} }

}

//源窗体处理:
  case KEYPAD_UPDATE_END: //数字小键盘--->修改完毕消息
           KeyPad_Update_Finished(hDlg);
           break;

//消息传递、处理示意图: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数字小键盘编辑修改功能,更新后的消息处理:

#define KEYPAD_UPDATE_MSG     WM_USER + 90

抱歉,这几天有点忙,现在才看到,感谢兄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数字小键盘编辑修改功能,更新后的消息处理:

#define KEYPAD_UPDATE_MSG     WM_USER + 90

大神问下_aKey[Id - GUI_ID_USER - 13],这个_aKey是用来干什么的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神问下_aKey,这个_aKey是用来干什么的?

/* Array of keys */
static int _aKey[] = {
GUI_KEY_ESCAPE,
GUI_KEY_BACKSPACE,
GUI_KEY_DELETE,
GUI_KEY_INSERT,
GUI_KEY_ENTER,
GUI_KEY_LEFT,
GUI_KEY_RIGHT
};

数字小键盘,按钮功能定义

网友B:
//数字小键盘,构建的源代码,绝对是自己原创,都使用好多年了!

/* Array of keys */
static int _aKey[] = {
  GUI_KEY_ESCAPE,
  GUI_KEY_BACKSPACE,
  GUI_KEY_DELETE,
  GUI_KEY_INSERT,
  GUI_KEY_ENTER,
  GUI_KEY_LEFT,
  GUI_KEY_RIGHT
};

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_acArrowRight[] = {
  ____XX__, ________,
  ____XXXX, ________,
  XXXXXXXX, XX______,
  ____XXXX, ________,
  ____XX__, ________
};

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_acArrowLeft[] = {
  ____XX__, ________,
  __XXXX__, ________,
  XXXXXXXX, XX______,
  __XXXX__, ________,
  ____XX__, ________
};

/* Dialog resource of numpad */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NumPad[] = {
   /*  Function                 Text      Id                 Px   Py   Dx   Dy */
  { WINDOW_CreateIndirect,   0,        0,                40, 110,  176, 136+30},

  { EDIT_CreateIndirect,      "",      GUI_ID_EDIT1,       5,   5,  176, 30},
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Del",    GUI_ID_USER + 15,   5,   5+30,  30,  30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7",      GUI_ID_USER +  7,  37,   5+30,  30,  30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8",      GUI_ID_USER +  8,  69,   5+30,  30,  30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9",      GUI_ID_USER +  9,  101,  5+30,  30,  30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Bcks",   GUI_ID_USER + 14,  133,  5+30,  36,  30},
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:",      GUI_ID_USER + 13,   5,  37+30,  30,  30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4",      GUI_ID_USER +  4,  37,  37+30,  30,  30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5",      GUI_ID_USER +  5,  69,  37+30,  30,  30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6",      GUI_ID_USER +  6,  101, 37+30,  30,  30},
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Ins",    GUI_ID_USER + 16,  133, 37+30,  36,  30},
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+",      GUI_ID_USER + 12,   5,  69+30,  30,  30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1",      GUI_ID_USER +  1,  37,  69+30,  30,  30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2",      GUI_ID_USER +  2,  69,  69+30,  30,  30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3",      GUI_ID_USER +  3,  101, 69+30,  30,  30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Ent",    GUI_ID_USER + 17,  133, 69+30,  36,  30},
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0,        GUI_ID_USER + 18,  5,   101+30,  30,  30},  //ArrowLeft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0",      GUI_ID_USER +  0,  37,  101+30,  30,  30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-",      GUI_ID_USER + 11,  69,  101+30,  30,  30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.",      GUI_ID_USER + 10,  101, 101+30,  30,  30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0,        GUI_ID_USER + 19,  133, 101+30,  36,  30},  //ArrowRight

}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cbDialogNumPad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_cbDialogNumPad(WM_MESSAGE * pMsg) {

  GUI_RECT r;
  int i, NCode, Id, Pressed = 0;
  WM_HWIN hDlg, hItem;
  WM_MESSAGE end_Msg;

  hDlg = pMsg->hWin;

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case KEYPAD_UPDATE_MSG: //数字小键盘: 更新数据消息
     if(kpad_mdf.id_press>0){
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EDIT1);
        EDIT_SetText(hItem,kpad_mdf.mdf_buff);
     }else{
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EDIT1);
        EDIT_SetText(hItem,"");
    }
    WM_SetFocus(hItem);
    break;
  case WM_PAINT:
    WM_GetClientRect(&r);
    GUI_SetColor(0x000000);
    GUI_DrawRect(r.x0, r.y0, r.x1, r.y1);          /* Draw rectangle around it */

    /* Draw the bright sides */
    GUI_SetColor(0xffffff);
    GUI_DrawHLine(r.y0 + 1, r.x0 + 1, r.x1 - 2);   /* Draw top line */
    GUI_DrawVLine(r.x0 + 1, r.y0 + 1, r.y1 - 2);

    /* Draw the dark sides */
    GUI_SetColor(0x555555);
    GUI_DrawHLine(r.y1-1, r.x0 + 1, r.x1 - 1);
    GUI_DrawVLine(r.x1-1, r.y0 + 1, r.y1 - 2);
    break;
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for (i = 0; i < GUI_COUNTOF(_aDialogNumPad) - 1; i++) {
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USER + i);
      BUTTO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HZ_Saf_16);
      BUTTON_SetFocussable(hItem, 0);     /* Set all buttons non focussable */
      switch (i) {
      case 18:
        BUTTON_SetBitmapEx(hItem, 0, &_bmArrowLeft, 10, 12);  /* Set bitmap for arrow left button (unpressed) */
        BUTTON_SetBitmapEx(hItem, 1, &_bmArrowLeft, 10, 12);  /* Set bitmap for arrow left button (pressed) */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19:
        BUTTON_SetBitmapEx(hItem, 0, &_bmArrowRight, 10, 12); /* Set bitmap for arrow right button (unpressed) */
        BUTTON_SetBitmapEx(hItem, 1, &_bmArrowRight, 10, 12); /* Set bitmap for arrow right button (pressed) */
        break;
      }
    }

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EDIT1);
    EDIT_SetMaxLen(hItem,30);
    EDIT_SetBkColor(hItem,0,GUI_BLACK);
    EDIT_SetFont(hItem,&GUI_Font24B_1);
    EDIT_SetTextAlign(hItem,GUI_TA_VCENTER|GUI_TA_LEFT);
    EDIT_SetTextColor(hItem,0,GUI_RED);

    break;
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Id   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      /* Id of widget */
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                 /* Notification code */

    switch (NCode) {
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
            if(Id ==(GUI_ID_USER + 17)) {  //"ENT"按键----按下
                hItem =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USER + 17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BkColor(hItem,BUTTON_CI_PRESSED,GUI_GREEN); //按下时--绿色背景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Pressed = 1;
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if ((Id >= GUI_ID_USER) && (Id <= (GUI_ID_USER + GUI_COUNTOF(_aDialogNumPad) - 1))) {
                int Key;
                if (Id < GUI_ID_USER + 14) {
                   char acBuffer[10];
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_GetText(pMsg->hWinSrc, acBuffer, sizeof(acBuffer));   /* Get the text of the button */
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acBuffer[0];
    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_aKey[Id - GUI_ID_USER - 13];    /* Get the text from the array */
                  if(Id ==(GUI_ID_USER + 17)){ //"ENT"按键---抬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USER + 1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BkColor(hItem,BUTTON_CI_UNPRESSED,0xAAAAAA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EDIT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DIT_GetText(hItem,kpad_mdf.mdf_buff,sizeof(kpad_mdf.mdf_buff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pad_mdf.flag_ent=1;//se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_Msg.MsgId = KEYPAD_UPDATE_END;        //向源窗体--->发送确认修改消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endMessage(WM_GetClientWindow(kpad_mdf.wm_src), &end_Msg)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ressed = 1;
                GUI_SendKeyMsg(Key, Pressed);     /* Send a key message to the focussed window */
            }
        break;
     }
    default:
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}
}

/***最右上角,关闭数字小键盘按钮的回调函数*****/
static void _cbPadClose(WM_MESSAGE *pMsg)
{
   if (pMsg->MsgId == WM_NOTIFY_PARENT_REFLECTION){
        WM_HideWindow(pMsg->hWinSrc);        // 隐藏窗体
        WM_HideWindow(hNumPad);                // 隐藏小键盘
        return;
    }
    BUTTON_Callback(pMsg);
}

void Virtual_KeyPadWin(void)
{
        hwin_keypad=FRAMEWIN_CreateEx(
              40,90,176, 20,0,WM_CF_HIDE| WM_CF_STAYONTOP,
              FRAMEWIN_CF_MOVEABLE,  0,"Keypad",_cbWinPad_key
        );

        hButton_pad=FRAMEWIN_AddButton(hwin_keypad,FRAMEWIN_BUTTON_RIGHT,0,GUI_ID_USER +101);

        WM_SetCallback(hButton_pad, _cbPadClose); //添加增加按钮的回调函数
        hNumPad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NumPad,  GUI_COUNTOF(_aDialogNumPad),_cbDialogNumPad, WM_HBKWIN, 0, 0);

        WM_SetStayOnTop(hwin_keypad, 1);
        WM_SetStayOnTop(hNumPad, 1);

        WM_HideWindow(hNumPad); //隐藏

        while(1)  {
           OSTimeDly (100);
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/* Array of keys */
static int _aKey[] = {
GUI_KEY_ESCAPE,

那hwin_keypad是哪个窗口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//数字小键盘,构建的源代码,绝对是自己原创,都使用好多年了!

/* Array of keys */

非常棒,点赞

楼主:
那我要分开存放每个EDIT控件的值的话要怎么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//数字小键盘,构建的源代码,绝对是自己原创,都使用好多年了!

/* Array of keys */

我按照你这种方法弄了一下,小键盘的代码都一样的。
点击按钮消息如下:
if (!NumPadCreateFlag)
{
hItemNumPad=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NumPadPage,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NumPadPage),_cbDialogNumPad, WM_HBKWIN, 0, 0);
NumPadCreateFlag = 1;
}
WM_SetStayOnTop(hItemNumPad, 1);
WM_HideWindow(hItemNumPad);
怎么就死机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我要分开存放每个EDIT控件的值的话要怎么弄

获取每一个EDIT控件的内容,分开存储就可以了。
多么简单的事情那,还要手把手教你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按照你这种方法弄了一下,小键盘的代码都一样的。
点击按钮消息如下:
if (!NumPadCreateFlag)

1、总的应用程序框架不同,你们采用的都是裸奔的,或者是串行执行的。
我采用的程序框架是多任务的,是具有嵌入式系统支持的。

2、我的系统键盘有2种:数字小键盘,标准键盘。

     2种键盘,根据需要,自由切换,非常方便。
    不使用时自动隐藏,点击输入时自动显示,使用完毕自动关闭。

标准键盘:字符,数字,大小写切换,字符数字切换
                 Shift----大小写切换
                 123..---字符数字切换

网友:
请看我在项目下使用的实例: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总的应用程序框架不同,你们采用的都是裸奔的,或者是串行执行的。
我采用的程序框架是多任务的, ...

我这个也是用了ucos3操作系统的啊
是不是这代码有问题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NumPadPage[] = {
{ WINDOW_CreateIndirect,   "",       ID_WINDOW_0,         312, 140,  400,    368},

  { EDIT_CreateIndirect,    "",      ID_EDIT_0,        10,    10,  380,    30 },
      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Clr",                 ID_BUTTON_13,                   241,    55,   72,    72 },         // Clr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Esc",                 ID_BUTTON_12,                   318,    55,   72,    72 },         // Esc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Bs",                 ID_BUTTON_14,                   241,   132,   72,    72 },         // Bs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-",                   ID_BUTTON_11,       164,   286,   72,    72 },         // -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1",      ID_BUTTON_1,        10,   209,   72,    72 },  // 1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2",      ID_BUTTON_2,        87,   209,   72,    72 },  // 2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3",      ID_BUTTON_3,              164,   209,   72,    72 },  // 3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4",      ID_BUTTON_4,               10,   132,   72,    72 },  // 4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5",      ID_BUTTON_5,               87,   132,   72,    72 },  // 5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6",      ID_BUTTON_6,             164,   132,   72,    72 },  // 6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7",      ID_BUTTON_7,               10,    55,   72,    72 },  // 7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8",      ID_BUTTON_8,              87,    55,   72,    72 },  // 8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9",      ID_BUTTON_9,             164,    55,   72,    72 },  // 9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0",      ID_BUTTON_0,              87,   286,   72,    72},  // 0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.",      ID_BUTTON_10,              10,   286,   72,    72 },  // .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Del",          ID_BUTTON_15,             318,   132,   72,    72 },  // 删除按钮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ENTER",  ID_BUTTON_16,             241,   286,  149,    72 },  // 回车按钮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              0,                  ID_BUTTON_17,                   241,   209,   72,    72 },   //光标向左移动一个字符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              0,                  ID_BUTTON_18,                   318,   209,   72,    72 },   //光标向右移动一个字符
};

// 数字键盘窗口回调函数
static void _cbDialogNumPad(WM_MESSAGE * pMsg)
{
        int                 Key;
        int     Pressed;
        int     NCode;
  int     Id;
        int     i;
//        WM_HWIN hItem= pMsg->hWin;
        Pressed = 0;
        WM_HWIN hDlg,hItem;
        hDlg = pMsg->hWin;
        WM_MESSAGE end_Msg;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按键禁止输入焦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ID_BUTTON_18 - ID_BUTTON_0 + 1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BUTTON_0 + 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BkColor(hItem,BUTTON_CI_UNPRESSED,GUI_LIGHTGRA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Font(hItem,GUI_FONT_24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Focussable(hItem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ID_EDIT_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DIT_SetMaxLen(hItem,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DIT_SetBkColor(hItem,0,GUI_BLAC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DIT_SetFont(hDlg,&GUI_FontHZ3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DIT_SetTextAlign(hDlg,GUI_TA_VCENTER | GUI_TA_LEF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DIT_SetTextColor(hItem,0,GUI_RED);

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KEYPAD_UPDATE_MSG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pad_mdf.id_press>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ID_EDIT_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DIT_SetText(hItem,kpad_mdf.mdf_bu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ID_EDIT_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DIT_SetText(hItem,"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etFocus(hIte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GUI_SetBkColor(GUI_GRAY);
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        Id   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        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d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d == ID_BUTTON_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ed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Id >= ID_BUTTON_0)&&(Id <= (ID_BUTTON_18 - ID_BUTTON_0 + 1)))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Key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d < ID_BUTTON_12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 acBuffer[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_GetText(pMsg->hWinSrc,acBuffer,sizeof(acBuffer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acBuffer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_aKey[Id - (ID_BUTTON_18-ID_BUTTON_12)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d ==(ID_BUTTON_18)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ID_EDIT_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EDIT_GetText(hItem,kpad_mdf.mdf_buff,30);  //获取编辑后的内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pad_mdf.flag_ent=1;//se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_Msg.MsgId = KEYPAD_UPDATE_END;        //向源窗体--->发送确认修改消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endMessage(WM_GetClientWindow(kpad_mdf.wm_src), &end_Ms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}
}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也是用了ucos3操作系统的啊
是不是这代码有问题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 ...

你的回调函数: _cbDialogNumPad();
消息处理分支下面的:
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f(Id == ID_BUTTON_1) //ID_BUTTON_1)终止,什么意思?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ed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//最后缺少:
               Pressed = 1;
              GUI_SendKeyMsg(Key, Pressed);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也是用了ucos3操作系统的啊
是不是这代码有问题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 ...

我帖子最后你发的小键盘的回调处理函数,是完整的,你完全可以拷贝测试!!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也是用了ucos3操作系统的啊
是不是这代码有问题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 ...

还有就是:函数 Virtual_KeyPadWin();

是在一个单独的任务内调用的,你的设置还要支持多任务:

#define GUI_OS        (1)

void Task_Virtual_KeyPad(void *p_arg)
{
         (void)p_arg;

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irtual_KeyPadWin();
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100);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有就是:函数 Virtual_KeyPadWin();

是在一个单独的任务内调用的,你的设置还要支持多任务:

这个 hwin_keypad=FRAMEWIN_CreateEx( 40,90,176, 20,0,WM_CF_HIDE| WM_CF_STAYONTOP,FRAMEWIN_CF_MOVEABLE,  0,"Keypad",_cbWinPad_key);
里的_cbWinPad_key回调函数是什么?可以给个完整点的工程参考下吗?只要小键盘和接收窗口的,不然有好多问题没法解决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 hwin_keypad=FRAMEWIN_CreateEx( 40,90,176, 20,0,WM_CF_HIDE| WM_CF_STAYONTOP,FRAMEWIN_CF_MOVEAB ...

void _cbWinPad_key(WM_MESSAGE * pMsg) {
  int pos_x,pos_y;

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{
        case WM_DELETE: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BarColor(hwin_keypad,0,GUI_GRAY)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TitleHeight(hwin_keypad,18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Text(hButton_pad,"X"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case WM_MOVE:
                pos_x=WM_GetWindowOrgX(hwin_keypad);
                pos_y=WM_GetWindowOrgY(hwin_keypad);

                WM_MoveTo(hNumPad,pos_x,pos_y+20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}
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实现楼主要求的功能:键盘上的EDIT控件,获取点击的EDIT框里的值,并且修改

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EDIT2);
x_pos=WM_GetWindowOrgX(hItem);
y_pos=WM_GetWindowOrgY(hItem);
KeyPad_Update_Process(hDlg,Id); //数字小键盘更新数据处理
WM_MoveTo(hwin_keypad,x_pos-15,y_pos-20);        //移动窗口
WM_ShowWindow(hwin_keypad);   //
WM_ShowWindow(hNumPad); //显示虚拟键盘
这一段不是要分别获取所有编辑框的句柄吗?应该还要加上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EDIT0);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EDIT1);吧,还有KeyPad_Update_Process(hDlg,Id)这个Id不是要写具体是哪个控件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, GUI_ID_EDIT2);
x_pos=WM_GetWindowOrgX(hItem);
y_pos=WM_GetWin ...

做什么,都要去理解!

光靠喂食,是永远也长不大的!

我是为了给你们提供方便,才回帖的!

我没有责任方方面面去给你解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