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推荐一个高侧电源开关芯片,耐压30V,电流大于100mA即可

楼主(2020-12-22):
用来控制小型的负载。 低功耗需求时,可以有效切断部分供电。

网友A:
用个mos管是否满足需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个mos管是否满足需求

低压mos没有任何保护电路,及其容易坏。偶尔手指碰到都容易坏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低压mos没有任何保护电路,及其容易坏。偶尔手指碰到都容易坏。。。

高边 达林顿管TD62783

网友:
MAX14913美信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