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BUTTON 控件 背景问题

楼主(2020-12-22):
能弱弱地问一下,JPG图片资源,能作为BUTTON控件的背景吗?类似于这样加载资源到BUTTON控件上,可以吗?

楼主:
汉哥,能问一下,这个具体是怎样实现将JPG图片贴到BUTTON控件上?能给个提示不

楼主:
或者有相关实现的例程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或者有相关实现的例程吗?

默认情况下,按钮显示图片主要是流位图或者位图,如果显示JPEG可以使用按钮自定义回调方法,这样任何格式图片都可以在button上显示

此贴第47章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A:
jpg的图片不能直接用,因为emwin没有jpg的解码功能。 需要先把jpg换成bmp这种位图文件才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jpg的图片不能直接用,因为emwin没有jpg的解码功能。 需要先把jpg换成bmp这种位图文件才可以。

主要是转成bmp格式,占用空间太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