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如何通过文件系统把结构体变量存到SD卡内呢

楼主(2020-12-22):
各位好,想请教个问题。如何通过文件系统把结构体变量存到SD卡内呢,请指点,谢谢

网友:
看你的具体需求吧,存储和读取是成对儿的,(术语为序列化和反序列化)

可以人肉翻译成定长数据存(读&解析)

可以对结构体进行pack(1) 处理,将结构体对象视为字节流(读写)

还可以更复杂进行JSON(XML)转换存储(读&解析)

在功能、性能和可扩展性方面进行平衡取舍

以上。

欢迎大家补充

网友:
具体看你的需求,一般写入和读取解析是成对儿的,(数据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), 结构体转为字节流的方式有很多

文件系统对字节流的读写是支持的,

所以:

方法A: 将结构体对象进行pack(1)处理,视为字节数组写入,读取
方法B: 将结构体对象转换为标准JSON/XML之类的字符串,对其进行存储,读取解析
方法C:收到对结构体对象成员数据进行翻译,对其进行存储,读取解析

结合功能、性能和可扩展性进行取舍平衡

以上,欢迎大家补充讨论

网友A:
调用f_write实现此贴的玩法即可

各种数据类型编程EEPROM,SPI Flash等存储器的简易方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354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用f_write实现此贴的玩法即可

各种数据类型编程EEPROM,SPI Flash等存储器的简易方法

感谢回复,找到问题了,SD卡的问题,时好时坏,我还以为是SD卡存不了结构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