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下怎么对printf加保护呢,不然做进程运行时候总是有些打印不出来

楼主(2020-12-22):
FReeRTOS系统下怎么对printf加保护呢,不然做进程运行时候总是有些打印不出来??

网友A:
任意打开一个例子,main.c末尾应该都做了

【安富莱】FreeRTOS操作系统教程发布,支持F103,F407和F429,配套145个例子,1200页教程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658&fromuid=58

网友B(2023-04-04):
引用 网友A:
任意打开一个例子,main.c末尾应该都做了

【安富莱】FreeRTOS操作系统教程发布,支持F103,F407和F429, ...

RTX5也可以参考这个历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TX5也可以参考这个历程吗

网友B:
我取消了Use MicroLib,下载程序后就死了。单步调试时,没有加断点,需要RUN很多次程序才会执行,很奇怪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取消了Use MicroLib,下载程序后就死了。单步调试时,没有加断点,需要RUN很多次程序才会执行,很奇怪

使用MDK RTE可以方便的随意切换微库和C标准库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0641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使用MDK RTE可以方便的随意切换微库和C标准库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0 ...

测试成功,搞明白了,谢谢硬汉哥。
不过取消使用微库文件大小增加挺多的,对于G0这种小资源的片子,只使用printf,直接在printf前后加任务锁是不是开销更小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