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请教下,在制作 threadx 相关源码库时,制作时启用 fpu 与不启用fpu 在实际应用中关系大吗 ?

楼主(2020-12-23):
请教下,在吧 threadx 相关源码制作成库时,制作时启用 fpu 与不启用fpu 在实际应用中关系大吗 ?

网友A:
如果应用程序不使用浮点操作,区别不大。

使用浮点了,区别较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应用程序不使用浮点操作,区别不大。

使用浮点了,区别较大

貌似 iar 的可以选择,

mdk 的如果选择是 cm7 内核的话(不选择具体的型号),这个 fpu 貌似就不能够选择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貌似 iar 的可以选择,

mdk 的如果选择是 cm7 内核的话(不选择具体的型号),这个 fpu 貌似就不能够选 ...

选择这两个DP是双精度
SP是单精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择这两个DP是双精度
SP是单精度

之前只是关注这个 cm7 内核,还真没有细看这个 cm7_dp 的,多谢大神提点啊,那我把源码库程序编译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