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示波器怎么用

楼主(2020-12-23):
硬汉你好,请问这个示波器测量低频率的信号时,现在的显示方式是高低电平交替在中间显示,波形不会随着时间向右移动。请问怎么调整成橡传统示波器一样的显示方式?

网友:
降低采样率,加大存储深度设置即可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ps:现在低频信号也采用的整体刷新,考虑换成二代示波器那种左右移动展示,方便大家观察。

现在二代示波器在某个采样率下改成左右移动展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