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为什么使用AC6编译创建XBF字体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

楼主(2020-12-23):
为什么使用AC6编译创建XBF字体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,AC5编译可以实现功能,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嘛??求解?

网友A:
最简单的测试方法,生成个xbf格式的小字库,使用B2C转换成C数组,然后展示即可,这种的使用AC5和AC6都是没问题的。

你可以测试你当前的工程,这种方式是否正常。如果正常了,再使用外置XBF方式,看看是不是你的工程在外置XBF方式下,使用AC6异常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简单的测试方法,生成个xbf格式的小字库,使用B2C转换成C数组,然后展示即可,这种的使用AC5和AC6都是没 ...

我是调用emwin的GUI_XBF_CreateFont创建的,死在了这个函数

网友B:
为什么用AC6,有什么非用不可的理由吗?

网友:
目前,即便是Keil官方的MDK-Middleware里的lib文件都是用AC5编译的,用AC6不是找不自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用AC6,有什么非用不可的理由吗?

因为AC6的编码速度块,想搞一下

网友:
浪费的时间比编译省下的更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