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如何实现仪表盘速度动态指示条显示

楼主(2020-12-23):
   如图,请教各位一下,使用emwin有什么好的思路可以实现这个仪表盘上速度动态指示条显示的。

效果图

效果图

网友A:
自定义绘制应该可以。 那个动态显示条可以用圆弧来替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定义绘制应该可以。 那个动态显示条可以用圆弧来替代。

对的,圆弧是可以实现基本效果。圆弧要是可以支持这种渐变色填充就完美了,但是好像不行吧。只能填充单一色。
或者有没有其他的GUI可以支持这种效果的。

网友:
论坛检索关键词:环形,好些帖子可以参考。

你在他们的基础上做个颜色梯度,应该效果就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