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MA] STM32H7的DMA双缓冲,如果填充DMA数据慢于DMA发送数据,会出错,如何解决?

楼主(2020-12-23):
大家好。
STM32H7的DMA双缓冲,如果填充DMA数据慢于DMA发送数据,会出错,如何解决?

网友A:
加大缓冲,为填充增加更多执行时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大缓冲,为填充增加更多执行时间。

例如,音频I2S的DMA双缓冲,DMA发送I2S数据的速度是固定的,FLAC解码有4种算法,其中最耗时是LPC算法。如果FLAC的LPC解码慢了,没及时更新DMA缓冲,那么DMA将会把旧的数据再发送出去,这样就会有爆音。

参考LabVIEW中的生产者-消费者结构,是采用了队列FIFO机制。但电脑有足够的内存用来做队列FIFO,STM32的内存用来做队列FIFO,不知效果如何。

或者还有其它解决办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大缓冲,为填充增加更多执行时间。

我尝试加大DMA双缓冲的大小,效果还是不行,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半传输中断是否可以达到效果?

网友:
你需要计算一下你算法的解码时间,如果文件的总解码时间大于文件的播放长度,你根本做不到实时播放。你这时需要优化算法或者换运算速度更快的处理器。
如果解码时长小于文件播放长度,只是其中某些帧解码时长较大,你需要看一下单帧最大解码时长,然后选择响应策略

网友:
这就是为什么某些硬实时性场合,采用DSP的原因了,要么缓存,要么速度跟得上,intel早年视频解码靠软解码的时候,CPU占用百分之七八十,后来怎么解决的,专门开发了单指令多数据的指令集.占用了很大块的晶圆空间,没有办法呀.

网友:
H7搞这个应该完全无压力,早期有爱国者有一款HiFi是LPC4357设计的。。
继续完善你的程序。

爱国者的一款HIFI播放器,主控LPC4357+CS4398+ESS9601,可以学习方案设计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18346&fromuid=58

网友:
简单,双缓冲不行,就4缓冲,或者8缓冲

网友(2022-11-15):
我用m4的核,mp3解码一帧的速度远小于i2s一帧的播放速度,你的代码是不是哪里有阻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