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创建了控件之后,怎么删除?

楼主(2020-12-23):
例如调用TEXT_CreateEx()了之后,后面想把这个控件单独去掉,该调用哪个函数,好像中文手册上没看到相关函数

网友:
看手册,有的,在窗口管理那个章节。  WM章节里面有相应的API.看来是新手,建议先把基本的知识弄清楚再继续干

网友:
就是WM_DeleteWindow()

网友:
WM_开头的函数,WM_DeleteWindow

楼主:
好的,谢谢各位大大,原本以为会是类似TEXT_DELETE的函数。。。  没想到直接就是删除窗口的部分函数调用来删除控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