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入口函数tx_application_define中的first_unused_memory

楼主(2020-12-23):
一直看到_tx_initialize_unused_memory。后面就全是汇编了。不知道这个变量是个啥意思、大小是多少硬汉哥能不能给我们讲讲,或者指个方向,有什么书或者是资料什么的

网友A:
这个变量对应链接时最后空闲的内存地址,你需要在链接文件里加入这个变量的赋值

网友:
可以看看我用H743核心板移植ThreadX的帖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变量对应链接时最后空闲的内存地址,你需要在链接文件里加入这个变量的赋值

好吧,我重新看了一下
这几条汇编要结合起来看,谢谢提醒
LDR     r0, =_tx_initialize_unused_memory       ; Build address of unused memory pointer
    LDR     r1, =|Image$ZI$Limit|                 ; Build first free address
    ADDS    r1, r1, #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ST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etup first unused memory pointer

网友:
这个参数的本意是把RAM中未使用的空间给ThreadX的动态内存使用。

当前我做的例子没有使用使用,全部静态分配。

最简单的使用方法,此贴即可

说干就干,修改ThreadX内核移植的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汇编文件为C文件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0053&fromuid=58

网友:
SES下这个地址有问题,应该是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没有处理好
只能暂时手动设置地址到外部SRAM地址使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