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分享自己移植的H743 NetX Duo成功的工程,附带测试的结果

楼主(2020-12-24):
20-12-28更新
今天上班来了以后就一直挂着MTU无间隔ping测试~~
因为工作需要,暂时不能测了,硬件要做别的用途了,只测了3个小时左右

从晚上6.10下班测到早上来的测试结果

我上报的结果截图给大家分享下

无间隔,数据随机的ping测试报告

H7平台:  H743ZIT6
PHY芯片:  LAN8720

----------------
    3149374 有效发送
    3149258 有效接收
    116 timed out (0.00% 丢失)
Ping 最小值  0ms, 最大值  11ms, 平均值  0.01ms

成功率: 接近99%

感觉还有优化的空间^_^

2020/12/23 18:10:51.420
---- 本文件由 AtkkPing.exe 创建 -----
Ping from 192.168.31.234 to 192.168.10.36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12/23 18:10:51.438         Ping to 192.168.10.36 with RANDOM Data Size and 32 of TTL:
【这里省略116次超时的记录,太长了,不放了】
12/24 07:51:43.460         === 3149374 有效发送,   3149258 接收,     0.00% 丢失, 0.01ms 平均值  ===
--- 结果 & 统计信息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开始时间:  2020/12/23 18:10:51
经过时间:            013:40:52
结束时间:  2020/12/24 07:51:43
----------------
    3149374 总计发送
    0 无效接收 (除了超时的其它错误)
----------------
    3149374 有效发送
    3149258 有效接收
    116 timed out (0.00% 丢失)
Ping 最小值  0ms, 最大值  11ms, 平均值  0.01ms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接下来就是工程啦
取自论坛,当然也要让它回馈论坛
CubeMX IDE的工程
【主要参考了ST的官方例子和接口文件,但是描述符,MPU,链接等等配置是参考论坛大佬的】
ENJOY
最近我的其他ThreadX移植帖子,提供给大家参考,都是Cube MX IDE写的
【FileX】
【ThreadX】

网友A:
我昨晚也捣鼓了一下,貌似 ping 不通,但是可以正常 的 使用 udp,tcp 客户端/服务器端 都可以正常连接及收发数据,就是唯独 ping 不通,感觉有些纳闷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昨晚也捣鼓了一下,貌似 ping 不通,但是可以正常 的 使用 udp,tcp 客户端/服务器端 都可以正常连接及收 ...

我就只是做了ping的功能

楼主:
没事。。。都要感谢大佬分享

网友A:
终于可以 ping 了,

我目前使用的是 mdk ac6 之前使用的优化等级是 -01 才造成 不能够ping

现在把 优化等级 设置为最高,貌似 ping 效果杠杠的

网友B:
如何达到这种效果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何达到这种效果?

貌似可以分包发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何达到这种效果?

我感觉这种超长数据包,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应该使用几率很低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感觉这种超长数据包,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应该使用几率很低把

此种数据包,在以太网实时通信协议里面有用到,已经是标准的一部分。

网友C:
延时没问题,丢包不应该,可以换路由器试试,要是还丢的话可能真的有优化空间了

网友C:
还有测试的数据长度要为MTU长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终于可以 ping 了,

我目前使用的是 mdk ac6 之前使用的优化等级是 -01 才造成 不能够ping

原来是这样,GCC编译器的优化默认都是不开的,所以都没察觉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延时没问题,丢包不应该,可以换路由器试试,要是还丢的话可能真的有优化空间了

那应该还有优化空间吧,我是把硬件平台接在一台菊花厂的三层交换机上测试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此种数据包,在以太网实时通信协议里面有用到,已经是标准的一部分。

这个我还真不知道,我上班用的协议有规定好,通信双方数据不会超MTU,所以我也就没去做这种超长数据包测试了,有时间试着跑一跑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还有测试的数据长度要为MTU长度

给你测了测,工作需要硬件拿去做别的测试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我昨晚也捣鼓了一下,貌似 ping 不通,但是可以正常 的 使用 udp,tcp 客户端/服务器端 都可以正常连接及收 ...

nx_icmp_enable要开这个才能ping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nx_icmp_enable要开这个才能ping

icmp 是需要开启,

另外官方的历程我也移植试了一下,跟楼主t提供的驱动效果差不多,也都是 优化等级必须都是最高才稳妥,

使用 mdk ac6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给你测了测,工作需要硬件拿去做别的测试了

不知道为啥论坛没提示你回复我了。。。
之前看你测试小数据包还有丢包所以就提了一下要求,从新的测试效果来看达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何达到这种效果?

应该是开启IP碎片重组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