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ST发布ThreadX全家桶在STM32H7上移植的一批Demo(内核,NetX,FileX,USBX)

楼主(2020-12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:
大佬搬运的很快

网友:
GUIX 表示不服

网友:
看来 st 的速度还是挺快的,这个相当给力呀

网友:
感谢楼主,又有事干了。

楼主:
为了保护自家的TouchGFX,没有上GUIX。

这个倒是没关系,我最近一直在整GUIX

网友A:
貌似移植里面的 usbx host msc 运行程序没有反应,貌似中断 也没有运行 起来,对照历程找了好几遍也没有发现问题所在,悲催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貌似移植里面的 usbx host msc 运行程序没有反应,貌似中断 也没有运行 起来,对照历程找了好几遍也没有发 ...

估计是哪里没有移植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估计是哪里没有移植好。

目前一时半会也还没有找到问题所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估计是哪里没有移植好。

这2天有空又捣鼓了一下,貌似偶尔会检测到 u 盘插入了,但是重新开关机后就又检测不到了,???

貌似还是 usb 的 中断没有正常工作,如果 usb 中断正常工作后就可以检测到 u 盘插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2天有空又捣鼓了一下,貌似偶尔会检测到 u 盘插入了,但是重新开关机后就又检测不到了,???

貌似 ...

程序直接下载进去可以使用,而重新上电后,不能使用?

这种情况一般是延迟类的处理出问题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程序直接下载进去可以使用,而重新上电后,不能使用?

这种情况一般是延迟类的处理出问题了。

看了一下 stm32h735 的主频貌似是 550Mhz。 而目前使用的是 stm32h743 是 400MHz, 估计有可能就在这个上面有差别了,到时再研究一下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了一下 stm32h735 的主频貌似是 550Mhz。 而目前使用的是 stm32h743 是 400MHz, 估计有可能就在这个上 ...

你的USB只要配置的是48MHz,问题就不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的USB只要配置的是48MHz,问题就不大。

usb 配置的时钟是 48MHz

网友B:
看了一下USBX_CDC_ACM的例程,是把USB桥接到USART3上去了,这样通讯速度是不是还是受USART3限制呢?不能直接用usb本身通讯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了一下USBX_CDC_ACM的例程,是把USB桥接到USART3上去了,这样通讯速度是不是还是受USART3限制呢?不能直 ...

对于虚拟串口来说,如果你用到了硬件串口,是受到硬件串口限制的。

如果仅仅是用USB通信,可以不受限制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对于虚拟串口来说,如果你用到了硬件串口,是受到硬件串口限制的。

如果仅仅是用USB通信,可以不受限 ...

硬汉兄,有没有USBX直接模拟串口的例程参考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兄,有没有USBX直接模拟串口的例程参考一下

还没有开始整USB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