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使用教程] 新版H7-TOOL上位机不再限制UDP广播搜索设备来修改IP,新增USB方式和显示屏直接修改

楼主(2020-12-25):
设备搜索原理:采用的UDP广播,所以搜索设备这个功能是不需要H7-TOOL和电脑在同一个网段的。
但搜索到之后需要设置到同一个网段才可以通信。

1、将H7-TOOL的USB线接上用于供电,网线也接上,跟电脑直连,接到路由器或交换机上均可

然后这里选择以太网,点击扫描(扫描是通过UDP广播实现的):注意,如果电脑上开了代理软件,虚拟网卡等,请先禁止了。

2、点击此按钮,查看电脑IP:

地址是192.168.28.221,子网掩码是255.255.255.0,网关是192.168.28.1。

我这里直接设置设备的IP是192.168.28.239(最好200以后,防止前面的地址已经被其它设备使用了,造成IP冲突),子网掩码是255.255.255.0,网关是192.168.28.1。

3、设置完毕后,将H7-TOOL重新上电,然后可以ping出来以太网设备就可以使用了。
由于是UDP通信方式,所以无需让板子跟PC之间建立连接,但是要在一个网段,这里可以ping通即可。

4、如果搜索实在搜索不到,这里有两种解决办法:
(1)使用USB连接方式修改IP地址,将IP设置到和电脑在一个网段,然后ping测试通即可,记得修改IP后,重启下TOOL(注意:即使上位机搜索不到也没有关系)

(2)TOOL显示屏扩展功能里面也可以设置:

楼主:
经常有客户反馈搜索不到的问题,特此做的解决方法,一劳永逸。

网友:
大佬给力

楼主:
这个问题是之前售后的老大难问题,每次都要折腾好长时间。

网友A:
确实,省掉了不必要的麻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确实,省掉了不必要的麻烦

之前这个问题售后很麻烦,现在方便很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