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固件] H7-TOOL固件升级至V1.44,全面支持USB和以太网两种脱机烧录文件配置和传输方式,并且都可以使用LUA功能了

楼主(2020-12-25):
说明:
1、这次上位机软件,BOOT,APP和eMMC磁盘文件全部进行了升级,PC软件版本: V1.4.1,STM32_APP固件版本: V1.44 ,STM32_BOOT固件版本: V1.02。
2、经过本次升级后,H7-TOOL上位机软件实现管理一条龙,BOOT升级,APP升级和eMMC磁盘更新全部由上位机接管。
3、上位机全面支持以太网、USB两种通信模式,USB连接也可以支持lua和测试程序烧录,以后大家想用那个用那个。
4、上位机可以无需下载lua文件,直接执行临时窗口的lua程序。
5、 完善上位机模拟量校准界面,支持备份和恢复校准参数。
6、USB虚拟串口功能单独做到扩展功能菜单中,其他状态均为PC USB通信模式。
7、传送脱机烧录的文件增加MD5完整性校验,并解决文件写入不全的BUG。
8、脱机烧录增加苏州国芯的2个M4芯片。
9、脱机烧录增加SPI Flash型号:旺宏的MX25L256, MX25L512和镁光25QL128、25QL256、25QL512等几个大容量芯片。

H7-TOOL所有资源汇总(含操作手册)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9934

论坛上H7-TOOL操作说明帖子中涉及到上位机的相关部分已经全部做了更新。
如果这次打算升级,建议看下BOOT升级,APP升级和eMMC磁盘更新,脱机烧录等章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373

PC机软件:
2020-12-24升级PC软件到V1.4.1a。

BOOT和APP源码:
2020-12-24升级APP到V1.44,升级BOOT到V1.02
注,eMMC磁盘文件,BOOT和APP的hex文件已经集成到上位机软件里面,方便上位机更新APP,BOOT和eMMC
HT_Boot(V1.02源码

1、USB通信方式在线烧录测试,可以方便的验证脱机文件是否配置正确:

以太网通信方式在线烧录测试:

脱机烧录测试:

2、H7-TOOL上位机软件实现管理一条龙,BOOT升级,APP升级和eMMC磁盘更新全部由上位机接管。

3、LUA功能全面USB和以太网两种通信方式,上位机可以无需下载lua文件,直接执行临时窗口的lua程序。

4、开始整理LUA助手API列表,方便大家调用

5、完善上位机模拟量校准界面,支持备份和恢复校准参数

本次更新记录,内容较多: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发布日期: 2020-12-24
PC软件版本: V1.4.1
STM32_APP固件版本: V1.44
STM32_BOOT固件版本: V1.02
STM32_DAP固件版本: V1.04

【App固件】
1. 传送脱机烧录的文件增加MD5完整性校验,并解决文件写入不全的BUG
2. USB虚拟串口功能单独做到扩展功能菜单中,其他状态均为PC USB通信模式
3. 取消上电启动lua时蜂鸣一声.
4. 上位机可以无需下载lua文件,直接执行临时窗口的lua程序
5. SPI-Flash烧录部分代码,解决几个缓冲区size偏小的bug
6. Modbus解码异常时禁止发送应答:MODS_SendAckErr(ERR_PACKAGE);
7. 新增文件:nvic_prio_cfg.h 全局统一配置每个中断的优先级
8. 升级STM32H7的HAL库
9. LwIP由2.0.3 升级到2.1.2
10.USB上电延迟2秒后再初始化,解决win7下USB使用异常
11.00界面增加USB和以太网联机状态指示。g_tVar.LinkState 变量表示联机状态

【Boot固件】
1. 由1.00升级到1.02。Flash编程完毕后增加读回校验。

【PC软件】
1. 脱机烧录页面新增: 掉电复位、擦除Flash、解除读保护、使能读保护、
   读选项字、读Flash数据到文件等功能
2. 完善模拟量校准界面。支持备份和恢复校准参数
3. U盘文件管理,支持同步镜像模式. 替换XCOPY指令为ROBOCOPY指令
4. 全面支持以太网、USB两种通信模式,USB连接也可以支持lua和测试程序烧录
5. 支持软件更新提示(在底部状态栏), 以后升级直接从服务器下载压缩包解压即可
6. 为exe文件添加H7-TOOL的图标
7. 新增文件夹 Help\sch 存放电路原理图,通过PC软件的帮助菜单可以打开
8. 帮助菜单增加查看修改记录
9. Lua小程序界面增加4个窗口,方便保存临时lua代码
10. LuaAPI助手界面增加gui相关的函数列表
11. 固件更新页面新增更新 boot固件按钮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2020-12-17 STM32固件版本:V1.44, V1.43  对应PC软件版本 V1.4.0

1.脱机烧录增加苏州国芯的2个M4芯片.
2.脱机烧录增加SPI Flash型号:MXIC的MX25L256, MX25L512和镁光25QL128、25QL256、25QL512等几个大容量芯片
3.解决脱机烧录中的几个BUG
    - 解决SST25VFXXX系列串行FLASH不能正确识别的问题。这个片子读ID和编程的方法与其他厂家差别较大
    - 解决大容量芯片(大于16MB)烧录异常的问题(需要4字节地址访问)
    - ARM芯片烧录,编程完毕后执行FLM中的uninit()、
      target_flash_init(_FlashAddr, 0, FLM_INIT_VERIFY) 后再执行读回校验
    - 解决FLM文件不规范导致的器件信号区信号解码错误(目前为止,只遇到过一个这样的FLM)
    - FLM有verify校验函数的, page_size按照FLM中来
    - 查空前, 先执行FLM中的init(verify), 再装载和执行check_blank函数。实测有些FLM文件不行,放弃改动.
    - 单路模式机台信号,D7无法触发烧录,原因:
    (1)void status_ProgWork(void) 单路和多路SWD GPIO初始代码反了,导致D7配置为输出
    (2)从00界面进入脱机界面,未启动ADC多通道扫描,导致lua脚本判断TVCC过低,不执行触发信号检测

4. PC机传送文件到H7-TOOL,解决小文件(比如ini文件)不会写入的bug
5. PC机传送文件,增加USB接口支持.
6. 调整USB中断和EMMC中断优先级,避免死机问题
7. USB串口中断中处理modbus指令,遇到写SD卡操作,会阻塞死机,已解决
8. 通信协议中新增加一个指令,PC可以控制H7-TOOL进入U盘模式、DAP模式
9. lua_DrawLine(), 解决颜色形参取值bug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2020-12-09 V1.42
1.DAP固件升级到V1.04版本
    -增加离线版RTT Viewer功能(无需PC机)
    -增加离线串口监视功能(无需PC机)
2.APP固件修正bsp_InitHardTimer()函数的bug(运行时间us数错误)
3.00联机界面去掉端口号显示

网友A:
boot也更新了,那得用仿真器烧一遍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oot也更新了,那得用仿真器烧一遍了吧

不需要,全部由上位机软件接管。

H7-TOOL操作说明和客户常见问题汇总贴(2020-12-24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373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需要,全部由上位机软件接管。

H7-TOOL操作说明和客户常见问题汇总贴(2020-12-24)

厉害了

网友:
越来越好用了,好像就差逻辑分析仪了。

网友B:
这次升级给力了  不知新塘N76E003 把复位引脚设置为IO输入  只能烧录一次问题解决没

网友C:
给力,很多片子不支持jlink下载,只能用串口下载,很多用的都是xmodem,ymodem协议,是否考虑支持串口下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次升级给力了  不知新塘N76E003 把复位引脚设置为IO输入  只能烧录一次问题解决没

烧录一个复位引脚被设置为IO输入的程序后,再次烧录无法使用,是这样吧。

已经记录,后面有时间了深入研究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给力,很多片子不支持jlink下载,只能用串口下载,很多用的都是xmodem,ymodem协议,是否考虑支持串口下载

这种的不太好统一标准吧,自己的产品用的话,怎么设计都行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烧录一个复位引脚被设置为IO输入的程序后,再次烧录无法使用,是这样吧。

已经记录,后面有时间了深入 ...

是的 烧录后需要目标芯片断一下电 就会不能烧录了

网友:
太给力了,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种的不太好统一标准吧,自己的产品用的话,怎么设计都行。

xmodem,ymodem都是标准协议,负责传输固件,至于flash读写擦,固件烧录地址,都是bootloader去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xmodem,ymodem都是标准协议,负责传输固件,至于flash读写擦,固件烧录地址,都是bootloader去做的

需要用户自己做个bootloader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需要用户自己做个bootloader?

不用,都是芯片原厂做好了的。很多soc不提供jtag口,都是让用串口下载,bootloader是原厂提供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用,都是芯片原厂做好了的。很多soc不提供jtag口,都是让用串口下载,bootloader是原厂提供的

以STM32为例,只有个系统bootloader,这个是不支持各种modem,需要遵循他们的协议烧写。这种的倒是可以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