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QSPI 信号过冲VPP近5V?

楼主(2020-12-25):
自己的画的STM32H750板子,EMC测试RE超标,频点在50M奇数倍频上。板上SDIO和QSPI Clk都是50M,用近场探头扫了这两根信号,超标点的功率都很高。
用示波器看了下波形,信号过冲很大,峰峰值将近5V?示波器用的是100M带宽,1G采样率。 信号线上串了47欧电阻,过冲才降下来,探头扫到的功率也降下来了。
信号线走线不长,下方的参考地平面也很完整。这是怎么回事?
试了手上一块STM32H743其它开发板,信号一样的。
是我测试方式问题?还是所有的IO都要串电阻做匹配? 有没有遇到的,帮忙答疑解惑,谢谢!

QSPI 50M IO

QSPI 50M IO

QSPI 50M CLK

QSPI 50M CLK

网友A:
100M的示波器看50M的信号也就能看到个正弦波了,使用弹簧针就近接地。使用10x的档位测量。没有进行阻抗匹配的话,有些过冲是正常的,只是5V的一个信号就过不了EMC有点惊讶,可以尝试着给连接线做阻抗匹配,走曲线等操作。还可以尝试降低IO的速度,使用次高速试试。

网友B:
我们的QSPI都工作在100M,回头测测我们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00M的示波器看50M的信号也就能看到个正弦波了,使用弹簧针就近接地。使用10x的档位测量。没有进行阻抗匹配 ...

用的100M的示波器10x档位测的。割线加了47欧电阻信号就比较好了,用磁场探头功率明显降下来了。
QSPI IO速度设置到由HIGH降到MEDIUM,过冲稍微小一点点,IO补偿开启并把上升沿下降沿(即寄存器PMOS和NMOS参数)设置为最大0x0f,信号沿稍平缓一点,但过冲不变,三次谐波150MHz和250M,350M,550M的辐射功率降下来了,但是,本来没有能量的300MHz和400MHz出现了较高的能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们的QSPI都工作在100M,回头测测我们的。

QSPI 跑100MHz测过信号,示波器不行,clk测波形幅值不对,但数据IO信号与跑50M相同,过冲极大。自己板子和另一块H743一样的。

为啥过冲这么大,以前用F103和F207完全没做阻抗匹配,信号很OK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