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STM32F103VE用SDIO读取SD卡时会卡死

楼主(2020-12-25):
如题,每次上电运行SD卡初始化时,需要加额外的延时,而且还要挺长时间的。要不然,SD卡初始化就失败了。
开始还不知道是要加延时,是因为单步调试时发现可以正常初始化,而全速运行时就出错。
同时,如果加了延时的话,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读文件会很慢,用了FATFS,读一个bmp图慢的出奇。。。
感觉还是初始化没做好啊。有没有参考例程可以借鉴下

网友:
开大堆栈试试

网友A:
flashfs,我做了一大批F103 SDIO的例子,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lashfs,我做了一大批F103 SDIO的例子,好用

不是fatfs的问题,应该是micro SD卡的驱动问题。
用的SDIO模式驱动的micro SD。在发送SD_CHECK_PATTERN 命令时,如果是单步执行的话,就能顺利通过。
如果是全速运行时,就要加上比较长的延时才能通过,要不然就返回SD_CMD_RSP_TIMEOUT了。
SDIO_CmdInitStructure.SDIO_Argument = SD_CHECK_PATTERN;
  SDIO_CmdInitStructure.SDIO_CmdIndex = SDIO_SEND_IF_COND;
  SDIO_CmdInitStructure.SDIO_Response = SDIO_Response_Short;
  SDIO_CmdInitStructure.SDIO_Wait = SDIO_Wait_No;
  SDIO_CmdInitStructure.SDIO_CPSM = SDIO_CPSM_Enable;
  SDIO_SendCommand(&SDIO_CmdInitStructure);

  errorstatus = CmdResp7Error();

  if (errorstatus == SD_OK)
  只能把断点打在 SDIO_SendCommand 这里,然后单步执行就SD_OK了。
把断点打在   if (errorstatus == SD_OK) 这里全速运行,不在前面加for();延时时,就返回RSP_TIMEOUT了

网友A:
flashfs这个有自己的SDIO底层驱动,你仅需修改下引脚就可以使用,可以帮你方便的排查问题。
然后你再倒腾你这个fatf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lashfs这个有自己的SDIO底层驱动,你仅需修改下引脚就可以使用,可以帮你方便的排查问题。
然后你再倒腾 ...

103ve用的SDIO方式读取microSD卡,使用的是FATFS32系统,读一屏数据 4800字节,耗时大概 2ms。这个速度正常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03ve用的SDIO方式读取microSD卡,使用的是FATFS32系统,读一屏数据 4800字节,耗时大概 2ms。这个速度正 ...

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