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vertical list 刷新的问题

楼主(2020-12-26):
使用GUIX的 vertical list 有个需求是新增和删除项。
当项目新增和删除后,需要整体刷新当前显示的列表项,怎样能触发 vertical list 控件的自动刷新。

目前的情况是只有滚动列表一遍,才能在每个项显示出来的时候刷新,不动就不刷新。

网友A:
这个控件还没有测试过,回头我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控件还没有测试过,回头我试试

好像通过设置 dirty 不能刷新。我自己写了个刷新函数,实测可用。
硬汉可以参考一下,节省宝贵的研究时间。
    刷新整个列表
*/
void utility_vertical_list_update(GX_VERTICAL_LIST *list, VOID (*update)(GX_VERTICAL_LIST*, GX_WIDGET*, INT))
{
    GX_WIDGET* child;
    int index;

    if((list == 0) || (update == 0))
    {
        return;
    }

    index = list->gx_vertical_list_top_index;
    child = _gx_widget_first_client_child_get((GX_WIDGET*)list);
    while(child)
    {
        update(list, child, index);
        index++;
        child = _gx_widget_next_client_child_get(child);
    }
}

其中参数 update 是 vertical list 控件的 row 刷新函数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像通过设置 dirty 不能刷新。我自己写了个刷新函数,实测可用。
硬汉可以参考一下,节省宝贵的研究时 ...

好的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