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中 CAN接收中断里为什么每次接收到的第一次数据都是空的?

楼主(2020-12-26):
u8 j=0;
u8 sun2=0;                    //  数据包数
u8 buf2[CAN_BUF_LENGTH]={0};        //记录can2接收到的原始数据
u8 temp2[CAN_BUF_LENGTH]={0};     //记录can2重组后的有效数据
u8 k=0;
int count2=0;         //有效数据个数
void CAN2_RX0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nRxMsg RxMessag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i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N_ClearITPendingBit(CAN2,CAN_IT_FMP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N_Receive(CAN2, 0, &RxMessage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xMessage.Data[1]==0x0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n2= RxMessage.Data[2]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can的原始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j] =RxMessage.Data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printf("rxbuf2[%d]:%0x\r\n",j,        buf2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新组包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>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Tomem(temp2+k,buf2+j,8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temp2[k]!=0&&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rxbuf3[%d]:%0x\r\n",k,        temp2[k]);     //开发板断电在上电,这里每次第一次打印temp2时都是空,就是什么都不输出,是什么原因呢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2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un2==0)//是否接收完当前报文帧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//将数组下标还原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n2--;
//问题在37行,请大佬们帮忙看下,是不是我哪里写的不对?
}

楼主:
问题在37行,请大佬们帮忙看下是不是我写的有问题?

网友:
没遇到过。

楼主:
问题在37行,请大佬们帮忙看下,是不是我哪里写的不对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问题在37行,请大佬们帮忙看下,是不是我哪里写的不对?

别在中断里面整串口打印。

直接调试状态全速运行,此处来个断点,看rxbuf3缓冲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别在中断里面整串口打印。

直接调试状态全速运行,此处来个断点,看rxbuf3缓冲值

硬汉哥,把中断里面的串口屏蔽掉了,还真的行了,难道是因为CAN数据传输太快,而串口打印太慢了吗?那为什么只是第一次数据没有反应呢?还后面的数据源都可以正常打印出来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把中断里面的串口屏蔽掉了,还真的行了,难道是因为CAN数据传输太快,而串口打印太慢了吗?那为 ...

本身中断里面就不适合做串口打印,做SEGGER RTT打印是可以的,速度非常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