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移植systemview3.20失败

楼主(2020-12-26):
硬汉哥帮忙分析下,为何移植编译成功,但是打开systemview,提示读不到rtt control block

楼主:
使用的ac6编译器,gcc的port文件

楼主:
硬汉哥帮忙分析下,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帮忙分析下,谢谢

SystemView整的那个FreeRTOS补丁文档正确配置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ystemView整的那个FreeRTOS补丁文档正确配置没

补丁我已经重建检查了,但是运行还是不行

楼主:
地址我也配置了0x1000000的

网友(2023-06-27):
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