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周报] 《安富莱嵌入式周报》第192期:2020.12.21--2020.12.27

楼主(2020-12-27):
1、第28届全球超顶级PCB设计PK结果公布
(1). PK大赛是由Mentor Graphics举办的,全球三大EDA大佬之一,做PCB的应该都知道Mentor,PADS就是他们搞的,现在Mentor Graphics已经被西门子收购了。
(2). 这个大赛的含金量超级高,从1988开始举办,距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。可以说是全球最顶级的硬件PCB设计大赛了。参与PK的也都是各个行业的老大级别,比如美国宇航局,思科,高通,LG,希捷,LG,西门子等等。近几届,好多国内公司也参数了,比如之前的迈瑞,延锋伟世通,这次是中兴和诺博汽车均获奖。
(3). 今年这届涵盖如下6个方向,另外还有一个整体设计最佳以及荣誉奖:
a、计算机,服务器,存储器。
b、消费电子和手持设备。
c、工业控制,安防,仪器仪表和医疗设备。
d、军工和航空航天。
e、电信,网络控制器和线卡。
f、传输和汽车电子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整体设计最佳
Company: Infinera
Using: Xpedition™ Enterprise software

算机,服务器,存储器
Company: ZTE
Using: Xpedition Enterprise

消费电子和手册设备
Company: Tessolve Semiconductor
Using: Xpedition Enterprise

工业的控制,安防,仪器仪表和医疗设备
Company: CiBOARD electronic
Using: Xpedition Enterprise

军工和航空航天
Company: Abaco Systems
Using: Xpedition Enterprise

电信,网络控制器和线卡
Company: Sienna Ecad Technologies
Using: Xpedition Enterprise

传输和汽车电子
Company: Nobo Automotive Systems
Using: Xpedition Enterprise

荣誉奖:

2、ST最新的电机控制参考指南

3、MDK中单独函数做优化的方法

设置C文件使用某个优化等级,直接鼠标右击选择option进行设置即可。

而设置单个C函数的话,使用KEIL给的如下方式:
https://www.keil.com/support/docs/3704.htm

4、测试几十个中断时,动态中断优先级设置问题

工程搞的越来越复杂,尝试玩一把动态分配,因为在不同优先级分配下,总有一个功能无法正常运行,而修改后,这个问题修复了,但又出现新的问题。

所以就想搞搞动态分配,发现不实用,问题更多。如果可以话,最好还是能锁定具体问题出在了哪里,否则治标不治本,后期维护再添加新功能就非常闹心。

使用MDK的NVIC组件可以在调试状态方便的查看实际运行的优先级。

5、圣诞了,各大国外厂商基本都放假了

看SEGGER的说明是从12月24号到1月1号休息,共9天。

6、ThreadX全家桶本周进展

(1)GUIX的桌面图标滑动切换例子已经完成,对应的教程还在整理,本周发布给大家。
(2) ST发布ThreadX全家桶在STM32H7上移植的一批Demo(内核,NetX,FileX,USBX)

论坛下载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2532

7、H7-TOOL本周进展

(1)H7-TOOL固件升级至V1.44,全面支持USB和以太网两种脱机烧录文件配置和传输方式,并且都可以使用LUA功能了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2554

(2)H7-TOOL固件升级至V1.45,增加上位机截图功能
a、本次更新主要解决了用户反馈的一些bug。
b、增加上位机截屏功能,增加增加恢复基本参数到出厂值功能(不含模拟校准参数)
新增的截图功能效果:

更新记录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发布日期: 2020-12-26
PC软件版本: V1.4.2
STM32_APP固件版本: V1.45
STM32_BOOT固件版本: V1.02 (无变化)
STM32_DAP固件版本: V1.04 (无变化)

【PC软件】V1.4.2
1.解决EMMC磁盘搜索BUG。原因: 如果H7-TOOL的移动盘符之后还有其他的无卷标的移动设备,
  则会将最后一个盘符认为是H7-TOOL的磁盘。
2.软件打开缺省定位到屏幕中间,而不是桌面中间(解决双屏桌面显示到两屏之间的问题)
3.解决EMMC磁盘更新,不支持空格路径的问题,路径需要加双引号
4.下载lua程序有时报错,原因是lua文件长度取值不正确
5.增加截屏功能(系统设置-截屏页面)
6.生成脱机烧录配置文件时,增加数据文件校验和显示
6.增加恢复基本参数到出厂值功能(系统设置-通信接口-按钮)
7.更新主板原理图,之前未标注型号的芯片已添加型号
  路径: Help\sch   入口: PC界面菜单, 帮助 - 电路原理图

【App固件】V1.45
1. 增加PC机截屏功能(用于编写说明书)
2. 增加PC机模拟按键功能
3. 虚拟串口界面返回时退到扩展菜单
4. 修改脱机烧录界面,显示数据文件的累加校验和
5. 增加恢复基本参数缺省值(不含校准参数)的功能(PC控制)
6. status_system_set.c中几个装态拆分到单独的文件status_usb_emmc.c,
   status_usb_uart.c, status_esp32.c
7. emmc磁盘文件更新prog_lib.lua文件,增加通道参数异常时报错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发布日期: 2020-12-24
PC软件版本: V1.4.1
STM32_APP固件版本: V1.44
STM32_BOOT固件版本: V1.02
STM32_DAP固件版本: V1.04

【App固件】
1. 传送脱机烧录的文件增加MD5完整性校验,并解决文件写入不全的BUG
2. USB虚拟串口功能单独做到扩展功能菜单中,其他状态均为PC USB通信模式
3. 取消上电启动lua时蜂鸣一声.
4. 上位机可以无需下载lua文件,直接执行临时窗口的lua程序
5. SPI-Flash烧录部分代码,解决几个缓冲区size偏小的bug
6. Modbus解码异常时禁止发送应答:MODS_SendAckErr(ERR_PACKAGE);
7. 新增文件:nvic_prio_cfg.h 全局统一配置每个中断的优先级
8. 升级STM32H7的HAL库
9. LwIP由2.0.3 升级到2.1.2
10.USB上电延迟2秒后再初始化,解决win7下USB使用异常
11.00界面增加USB和以太网联机状态指示。g_tVar.LinkState 变量表示联机状态

【Boot固件】
1. 由1.00升级到1.02。Flash编程完毕后增加读回校验。

【PC软件】
1. 脱机烧录页面新增: 掉电复位、擦除Flash、解除读保护、使能读保护、
   读选项字、读Flash数据到文件等功能
2. 完善模拟量校准界面。支持备份和恢复校准参数
3. U盘文件管理,支持同步镜像模式. 替换XCOPY指令为ROBOCOPY指令
4. 全面支持以太网、USB两种通信模式,USB连接也可以支持lua和测试程序烧录
5. 支持软件更新提示(在底部状态栏), 以后升级直接从服务器下载压缩包解压即可
6. 为exe文件添加H7-TOOL的图标
7. 新增文件夹 Help\sch 存放电路原理图,通过PC软件的帮助菜单可以打开
8. 帮助菜单增加查看修改记录
9. Lua小程序界面增加4个窗口,方便保存临时lua代码
10. LuaAPI助手界面增加gui相关的函数列表
11. 固件更新页面新增更新 boot固件按钮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:
硬汉大哥辛苦了,期待

楼主:
更新完毕

网友:
竞赛的PCB板子都是多少层?密密麻麻的导线。实际画线的时候,怎么做到屏蔽其他层的导线,不然眼睛都花了。

网友:
ST官方竟然推出了ThreadX全家桶的Demo,这是我没想到的,那硬汉老师做全家桶的时候,可以参考ST官方的,加快进度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