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有老哥知道,H7 QSPI FLASH 下载算法下载程序失败是什么原因吗

楼主(2020-12-27):
(无正文)

网友:
帖子内容为空?

楼主:
不好意思之前图片是复制没有导致没有上传

这是报错的提示

这是报错的提示

楼主:
硬汉老哥能帮忙看看嘛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之前图片是复制没有导致没有上传

从这个错误界面里面,我可以得到的信息是校验出错了,校验出错的话,可能是校验函数有问题,也有可能读或者写函数有问题。

楼主:
好的谢谢硬汉老哥

网友:
最好是加打印信息 这样调试烧录算法 找问题好找

网友:
你这个具体使用的是哪个 qspi 的芯片 ??

你的程序又是如何配置的等 ????

网友(2022-05-26):
楼主解决了么?我也碰到此问题,同一个程序只能下载一次,下载其他的程序后才能下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