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移植时的驱动文件选择?

楼主(2020-12-27):
GUIDRV_Template, LCDConf_FlexColor_Template, LCDConf_Lin_Template
请问以上3个是否都是LCD的驱动文件?是只要使用其中一个吧?我是打算用H743通过LTDC扩展RGB屏,应该移植哪一个?

网友:
GUIDRV_Template 万能驱动,所有显示屏都可以使用
LCDConf_FlexColor_Template 类8080总线方式驱动使用,如ili94xx,RA8875等
LCDConf_Lin_Template  显存方式驱动,emWin仅需更一块显存区即可

LTDC的话,GUIDRV_Template和LCDConf_Lin_Template均可

网友:
LCDConf_FlexColor_Template用的是Segger官方自带的驱动(按IC的型号查emWin手册,按号入座即可),最简单,大概需要额外0.5k的ram。只需要自己写LCD读/写代码和LCD初始化代码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