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IMER] V7能接差分输出的ABZ 输出编码器吗?

楼主(2020-12-28):
各位大佬,
咨询下V7可以接差分输出的 A A非  B  B非  Z Z非输出类型的编码器吗? 还是说要将差分转单端在输给H7?

楼主:
编码器参数,差分输出, 用来测量电机转速等。

编码器

编码器

网友:
不能直接收差分编码器信号。
得用26LS32转换。

网友:
楼上的是对的!但不一定用这个型号。

网友:
差分要先转单端才能被stm32处理。当然如果编码器和STM32间的距离很短,没有什么干扰信号的话,用几个分压电阻将电压分到高电平小于3.3V,都用正信号的线就行了。

网友:
不能,应该是没有控制芯片能直接接差分的,都需要使用外部芯片转换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