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stm32f103 fsmc复用 疑问
程序小白

楼主(2020-12-28):
之前没用过fsmc复用,请教下这样的方案有没有问题:
stm32f103 fsmc总线    一用来控制LIL9341液晶屏 , 二用来 与CPLD通讯;
1 、 两者工作会不会有影响?    比如影响显示的刷新速度。

2、  fsmc复用 使用过程中,有什么需要注意的?

万分感谢!!!

网友A:
STM32F103 缺得要死噢,明年会缺得更厉害呢 我们有完全P2P 替代,软硬件不用改的,下面是框架图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STM32F103 缺得要死噢,明年会缺得更厉害呢 我们有完全P2P 替代,软硬件不用改的,下面是框架图

就把CPLD也当前一个显示屏即可,相当于FSMC外接两个显示屏,随意倒腾。

楼主(2021-07-07):
引用 网友B:
就把CPLD也当前一个显示屏即可,相当于FSMC外接两个显示屏,随意倒腾。

硬汉哥,FSMC复用还有点疑问,FSMC复用的时钟可以单独配置吗?
比如,FSMC外接显示屏用的是72M时钟;另一个 FSMC外接CPLD,是36M时钟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