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使用Azure_RTOS_NetX_Duo,可否实现一个以太网口同时支持服务器和客户端?

楼主(2020-12-28):
使用NetX Duo,一个以太网MAC上,server和client并存,可否实现?

网友:
没问题,同时使用服务器和客户端是网络协议栈的标配

网友A:
example里不都是提供server和client同时工作的范例了嘛
只要资源够,你完全可以多个server和client同时工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xample里不都是提供server和client同时工作的范例了嘛
只要资源够,你完全可以多个server和client同时工 ...

参考的是example中的范例。2个使用nx_ip_create创建得ip,总是后一个创建的ip(服务器或客户端)正常,前一个创建的没有起作用。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?  哪位有成功的demo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参考的是example中的范例。2个使用nx_ip_create创建得ip,总是后一个创建的ip(服务器或客户端)正常,前 ...

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,为什么要创建两个IP,你一个以太网就只有一个IP地址
难道你有两路以太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,为什么要创建两个IP,你一个以太网就只有一个IP地址
难道你有两路以太网?

谢谢指点,创建1个ip就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