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GUI_ClearKeyBuffer不能清除GUI_StoreKeyMsg存入的按键缓存吗?

楼主(2020-12-28):
背景如下:一个任务专门检测实体按键是否按下,通过GUI_StoreKeyMsg存入按键。另一个任务专门管理GUI,通过GUI_GetKey()获取按键,因为有时会弹出对话框,对话框里有OK和CANCEL 两个切换选项。问题就在弹出对话框的时候,我选择了OK,对话框取消,但是任务开头,GUI_GetKey()还是能获取到我所按的按键。就算我在对话框结束之后调用GUI_ClearKeyBuffer(),还是会读取到按键,就比较奇怪。
甚至后来我把GUI任务的开头修改成了这样,也能读取到按键

楼主:
感觉前面说的有点乱。。问题其实是读取到按键后,通过GUI_StoreKeyMsg发消息给GUI,然后GUI的任务代码我先GUI_ClearKeyBuffer(),再去读取按键信息,却可以读取到之前发的那个按键信息,按照正常逻辑,清除了buffer,不是应该读不到之前发的那个按键信息了吗

网友:
Get Key函数我没有使用过。

网友:
按键消息让emwin自己管理就好了。

gui任务直接调用guiexec就行了。不用管具体的按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