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请教一下,ThreadX定时器回调里面不允许申请内存吗?

楼主(2020-12-28):
ThreadX定时器回调里面不允许申请内存吗?
版本:ThreadX 6.1.2
文件:txe_byte_allocate.c
位置:Line 167
现象:使用函数 tx_byte_allocate() 申请字节内存时,该函数会判断当前正在运行的线程是否为定时器的线程,如果不是则继续向下执行,否则就返回 TX_CALLER_ERROR 的错误,导致内存申请失败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Copyright (c) Microsoft Corporation. All rights reserved.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he Microsoft Software License   */
/*       Terms for Microsoft Azure RTOS. Full text of the license can be  */
/*      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at https://aka.ms/AzureRTOS_EULA       */
/*       and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.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 ThreadX Compone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   Byte Mem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define TX_SOURCE_CODE

/* Include necessary system files.  */

#include "tx_api.h"
#include "tx_initialize.h"
#include "tx_thread.h"
#include "tx_timer.h"
#include "tx_byte_pool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FUN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EASE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_txe_byte_alloca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RTABLE C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.1          */
/*  AUTH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William E. Lamie, Microsoft Corpor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This function checks for errors in allocate bytes function call.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pool_pt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inter to pool control block     */
/*    memory_pt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inter to place allocated bytes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int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memory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ber of bytes to allocate       */
/*    wait_op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spension option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TX_POOL_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Invalid memory pool pointer       */
/*    TX_PTR_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 Invalid destination pointer       */
/*    TX_WAIT_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Invalid wait option               */
/*    TX_CALLER_ERROR                   Invalid caller of this function   */
/*    TX_SIZE_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Invalid size of memory request    */
/*    statu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ctual completion status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CALL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_tx_byte_allocate                 Actual byte allocate function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CALLED B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Application C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RELEASE HIST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DATE              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05-19-2020     William E. Lamie         Initial Version 6.0           */
/*  09-30-2020     Yuxin Zhou               Modified comment(s),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ing in version 6.1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  _txe_byte_allocate(TX_BYTE_POOL *pool_ptr, VOID **memory_pt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ONG memory_size,  ULONG wait_option)
{

UINT            status;
#ifndef TX_TIMER_PROCESS_IN_ISR
TX_THREAD       *thread_ptr;
#endif

    /* Default status to success.  */
    status =  TX_SUCCESS;

    /* Check for an invalid byte pool pointer.  */
    if (pool_ptr == TX_NULL)
    {

        /* Byte pool pointer is invalid, return appropriate error code.  */
        status =  TX_POOL_ERROR;
    }

    /* Now check for invalid pool ID.  */
    else if  (pool_ptr -> tx_byte_pool_id != TX_BYTE_POOL_ID)
    {

        /* Byte pool pointer is invalid, return appropriate error code.  */
        status =  TX_POOL_ERROR;
    }

    /* Check for an invalid destination for return pointer.  */
    else if (memory_ptr == TX_NULL)
    {

        /* Null destination pointer, return appropriate error.  */
        status =  TX_PTR_ERROR;
    }

    /* Check for an invalid memory size.  */
    else if (memory_size == ((ULONG) 0))
    {

        /* Error in size, return appropriate error.  */
        status =  TX_SIZE_ERROR;
    }

    /* Determine if the size is greater than the pool size.  */
    else if (memory_size > pool_ptr -> tx_byte_pool_size)
    {

        /* Error in size, return appropriate error.  */
        status =  TX_SIZE_ERROR;
    }

    else
    {

        /* Check for a wait option error.  Only threads are allowed any form of
           suspension.  */
        if (wait_option != TX_NO_WAIT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/* Is call from ISR or Initialization?  */
            if (TX_THREAD_GET_SYSTEM_STATE() != ((ULONG) 0))
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/* A non-thread is trying to suspend, return appropriate error code.  */
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 TX_WAIT_ERROR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#ifndef TX_TIMER_PROCESS_IN_ISR

    /* Check for timer execution.  */
    if (status == TX_SUCCESS)
    {

        /* Pickup thread pointer.  */
        TX_THREAD_GET_CURRENT(thread_ptr)

        /* Check for invalid caller of this function.  First check for a calling thread.  */
        if (thread_ptr == &_tx_timer_thread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/* Invalid caller of this function, return appropriate error code.  */
            status =  TX_CALLER_ERROR;
        }
    }
#endif

    /* Is everything still okay?  */
    if (status == TX_SUCCESS)
    {

        /* Check for interrupt call.  */
        if (TX_THREAD_GET_SYSTEM_STATE() != ((ULONG) 0)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/* Now, make sure the call is from an interrupt and not initialization.  */
            if (TX_THREAD_GET_SYSTEM_STATE() < TX_INITIALIZE_IN_PROGRESS)
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/* Invalid caller of this function, return appropriate error code.  */
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 TX_CALLER_ERROR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
    /* Determine if everything is okay.  */
    if (status == TX_SUCCESS)
    {

        /* Call actual byte memory allocate function.  */
        status =  _tx_byte_allocate(pool_ptr, memory_ptr, memory_size,  wait_option);
    }

    /* Return completion status.  */
    return(status);
}

网友:
文档里写的允许在初始化和线程里使用,看代码也是。如果TIMER设的中断模式,就返回TX_CALLER_ERROR

网友:
中断里用tx_block_allocate()

网友:
看代码是这个意思,不可以定时器组件回调调用,如果使能了#ifndef TX_TIMER_PROCESS_IN_ISR可以。

网友:
应该是不用于在定时器回调函数里面阻塞。把wait_option设置成TX_NO_WAIT就可以调用了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佬的回复,由于我之前经常在 FreeRTOS 的定时器回调里面申请不定长的内存,所以才有了这样的需求。
1. ThreadX 里面确实可以使用 tx_block_allocate() 来申请固定长度的内存,但是这样做无法满足我现在的需求,其实这也是我不理解的地方,按道理来说 tx_byte_allocate() 与  tx_block_allocate() 的基本框架应该是一致的。
2. ThreadX 里面如果定义了宏 TX_TIMER_PROCESS_IN_ISR 的话 ThreadX 就不会启用软件定时器线程,超时的回调函数都会在定时器中断里面执行,但是 tx_byte_allocate() 函数会在 185 行退出,错误代码还是 TX_CALLER_ERROR。
3. tx_byte_allocate() 函数的 wait_option 我一直用的就是 TX_NO_WAIT,应该和这个选项没关系吧。
Note:The performance of this service is a function of the block size and the amount of fragmentation in the pool. Hence, this service should not be used during time-critical threads of execution.
文档中说:不应在时间关键线程执行期间使用 tx_byte_allocate() 函数。
可能是官方认为申请不定长的内存会影响系统的实时性吧。
我现在只好新建一个线程,然后人为延时一个固定的时间,来模拟软件定时器的执行,变相地实现这种功能。
void app_thread_cb(ULONG thread_input)
{
        while (1) {
                tx_thread_sleep(10);
                app_timer_cb();
        }
}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各位大佬的回复,由于我之前经常在 FreeRTOS 的定时器回调里面申请不定长的内存,所以才有了这样的需求 ...

谢谢告知,回头我也测测。

网友:
首先中断中不允许处理费时间的操作,而内存分配的时候会有锁来保护资源,如此一来申请内存就会有阻塞

网友:
我也有这方面的需求,需要在回调函数中发布消息,而消息的内存是动态分配的,现象和你这边一样。还没想到一个好的办法解决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