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直接创建的窗口控件不响应GUI_KEY_TAB按键?

楼主(2020-12-28):
目的是在窗口上建几个编辑控件,依靠发送GUI_KEY_TAB按键,实现控件之间的焦点切换。
发现直接在WM_CreateWindow创建的窗口上的编辑控件对GUI_KEY_TAB按键根本不响应,但是用GuiBuilder创建的相同的窗口和控件却可以正常响应GUI_KEY_TAB按键,实现焦点的切换。
不知道这其中有啥区别?请教硬汉哥。

网友:
WM_CreateWindow创建后,它自己也是支持聚焦的,而对话框创建的,主体FrameWin和Window都是不支持聚焦的。
你可以试试WM_CreateWindow创建后,WM_CREATE消息里面将聚焦设置到控件上试试。

关于emWin控件,窗口,对话框等聚焦问题总结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82182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