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GUIX动画控件Sprite

楼主(2020-12-29):
感觉这个控件不是很方便。

网友A:
试了一下,每一帧对应的图片都要手动去指定吗,感觉操作有点繁琐。

网友A:
并且还有个问题:在spirite里面设置的 pixelID明明是A,但是预览显示的图片确实另外一个图片。下载到设备上显示的也是另外的一个图片。图片A放到其他控件里面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了一下,每一帧对应的图片都要手动去指定吗,感觉操作有点繁琐。

这个sprit的制作有点麻烦,没有emWin的sprite制作方便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并且还有个问题:在spirite里面设置的 pixelID明明是A,但是预览显示的图片确实另外一个图片。下载到设备上 ...

这个问题已修复,会包含在下个版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问题已修复,会包含在下个版本。

后面sprite最好可以直接加载GIF图片,这样就方便太多了。

网友(2021-02-05):
引用 楼主:
后面sprite最好可以直接加载GIF图片,这样就方便太多了。

谢谢建议,会考虑添加该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