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关于stm32系列带电烧录的疑惑

楼主(2020-12-31):
根据H7的FLM烧录的方法做了一款烧录器(公司自己用),以前是不带电烧录,目标芯片由烧录器供电,烧录,擦除,取消读保护,设置读保护等级1,烧了几千片,产品都正常出货,现在上面老大有个特殊要求带电烧录,目标板带电的情况下,烧录器把程序烧录,现在在F4上遇到一个问题,烧录的最后一步就是设置读保护等级1,之后让单片机复位运行,搞了2天的结果是,烧录程序之后把读保护设置为等级0,NVIC_AIRCR ,设置SYSRESETREQ,再把DBG_HCSR  -》C_DEBUGEN = 0,单片机复位运行,设置为等级1的话,上面两个操作就不能使单片机运行,昨天在F0上实现读保护等级1,带电烧录之后复位运行,F4上就不行,请问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大神?该怎么解决

楼主:
关于,不是关机

楼主:
关于 不是 关机

网友:
已经帮你修改题目。

楼主:
F0和F4在选项字节烧录上有很大的区别,F0是直接操作选项字节真实地址进行修改,F4是操作FLASH_OPTCR间接修改

楼主:
stvp在烧录时RDP0和RDP1的区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