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H743II的VREF+引脚

楼主(2021-01-02):
STM32H743II  V版的VREF+引脚接VDD,单片机有点烫手。
如图,并且jlink连接不上。把R2去了。就正常了。

网友A:
这种的直连就行。

串电阻的话,我们是这种玩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的直连就行。

串电阻的话,我们是这种玩法

关键是单片机有点烫手,jlink还连不上!!   一阵慌,把电阻去了就好了
原因不知道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关键是单片机有点烫手,jlink还连不上!!   一阵慌,把电阻去了就好了
原因不知道

估计是因为内阻或者是 电阻功率的原因造成的吧

网友:
你的程序设置VREF+有问题,导致VREF+短路。请仔细查看VREF+相关的程序设置。

网友:
串个磁阻或者0R的电阻也可以,如果怀疑电流较大,直接串上电流表看下vref的电流有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