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STM32F103RET6 emWin ILI9488 [SPI DMA]

楼主(2021-01-02):
1、使用3.5寸SPI触摸显示屏,分辨率:480*320 ;驱动IC: ILI9488;
     采用的是SPI DMA 驱动,使用emWin。

2、TFT LCD驱动接口部分:
     2.8inch,3.5inch接口通用

3、项目产品照片:

4、产品配线图:

5、产品适配TFT LCD 对照:

6、应用说明:
  a.3.5英寸SPI触摸显示屏模块,采用SPI四线接口,只能支持RGB666数据模式。
      【说明: 想采用RGB565模式,怎么测试都不能正常初始化!】

  b.因为原来项目用的是2.8英寸SPI触摸显示屏模块,驱动IC是: ILI9341,采用RGB565模式,是可以正常使用的。
   现在采用3.5英寸SPI触摸显示屏模块,想继续选用原来的模式,怎么测试都没有成功,只好改成RGB666模式的,
   才正常运行。

  c. 原来采用RGB565模式的SPI DMA驱动,也就必须修改,才能正常运行。

  请看下面的DMA驱动代码部分:

void LCD_putPixel(u16 x, u16 y, u16 color) {

   u8 t3clr[3];

   t3clr[0]=(color>>8)&0xF8;
   t3clr[1]=(color>>3)&0xFC;
   t3clr[2]=color<<3;

    LCD_setAddressWindowToWrite(x, y, x, y);
    dmaSendData8(t3clr, 3);
}

static void LCD_putPixelCont(u16 x, u16 y, u16 color) {
   LCD_putPixel(x,y,color);
}

void LCD_fillRect(u16 x1, u16 y1, u16 w, u16 h, u16 color) {
    u32 count = w * h;
    LCD_setAddressWindowToWrite(x1, y1, (u16) (x1 + w - 1), (u16) (y1 + h - 1));
    dmaFill8(color, count);
}

void LCD_fillScreen(u16 color) {
    LCD_fillRect(0, 0, LCD_getWidth(), LCD_getHeight(), color);
}

void SPI_LCD_DMAInit(void) {

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DMA1, ENABLE);

    // TX
    NVIC_EnableIRQ(DMA1_Channel3_IRQn);
    DMA_ITConfig(DMA1_Channel3, DMA_IT_TC, ENABLE);

    // RX
    NVIC_EnableIRQ(DMA1_Channel2_IRQn);
    DMA_ITConfig(DMA1_Channel2, DMA_IT_TC, ENABLE);

    SPI_I2S_DMACmd(SPI_MASTER, SPI_I2S_DMAReq_Tx, ENABLE);
    SPI_I2S_DMACmd(SPI_MASTER, SPI_I2S_DMAReq_Rx, ENABLE);
}

网友:
呵呵,和我用的液晶屏一样。网上其他家的SPI接口液晶都没有读取功能,就这个模块有。我 也有2个帖子关于这个液晶屏的设计总结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9466&extra=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id=99381&extra=

楼主:
非常感谢管理员,以及版主的回复!

采用SPI接口的TFT彩屏模块,SPI采用DMA模式后,使用emWin GUI,运行起来都非常流畅!

下面是我采用TFT2.8英寸彩色触摸屏模块,做的产品:

TFT28_96彩色触摸屏温控器:
  采用2.8英寸彩色显示屏,配备触摸屏。尺寸大小:96x96.
1、不仅仅是多路温控器,目前最多支持3路温度传感器输入,3路控温输出。
2、还具备辅助开关输出控制功能,基本开关输出4路,扩展开关输出6路。
3、还具备定时器/计时器功能,同时支持4路计时器,4路定时器输出控制功能。

请看:
1、 TFT28彩屏温控器[单路]_操作说明:

2、TFT28_96多路温控器_软件界面:

网友:
感谢分享,这种固态继电器哪里买的呢。体积很小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管理员,以及版主的回复!

能否分享DMA驱动这个显示屏驱动

网友B(2022-04-21):
能否分享DMA驱动这个显示屏驱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能否分享DMA驱动这个显示屏驱动

我原来发的帖子里,不是有驱动部分:

1、LCD_Core.c

网友C(2024-07-19):
楼主你好,想请教一下相同配置下,RET6的SPI2时钟线SCL与ZET6的SPI2时钟线波形不同,但是手册描述两款芯片在SPI2无差异,ZET6能正常驱动ST7796,但是RET6无显示,能否指点一下解决思路,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你好,想请教一下相同配置下,RET6的SPI2时钟线SCL与ZET6的SPI2时钟线波形不同,但是手册描述两款芯片 ...

1、在SPI时钟引脚走线上,添加消除振铃电阻:阻值选择22欧姆,或者是33欧姆就可以。
2、还有可能是你RET6的PCB,在设计时的引脚走线,没有处理好,可以尝试降低SPI时钟频率,试试看。

网友C:
感谢楼主,关于SPI接口的TFT彩屏还想请教个问题,首次上电时出现TFT没有显示只有背光白屏,手动复位几次后才能显示,程序初始化前添加了延时也有同样问题,这种现象有遇到过吗,有解决方法吗?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感谢楼主,关于SPI接口的TFT彩屏还想请教个问题,首次上电时出现TFT没有显示只有背光白屏,手动复位几次后 ...

你这个是不是飞线链接的,有可能是飞线问题,接触不稳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这个是不是飞线链接的,有可能是飞线问题,接触不稳定。

开始是用杜邦线接的,后面也有怀疑接触问题,索性飞线焊接到引脚感觉接触是没问题的。。

网友(2024-09-03):
代码链接好像失效了?

网友:
请问下您spi的emwin是怎么配置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