异步读写(ReadFileEx和ReadFile)之overlapped

楼主(2021-01-03):
原文: https://www.cnblogs.com/L-Sunny/p/8389388.html

#include "stdafx.h"
#include <windows.h>
#include <iostream>

using namespace std;

#define PAGE_SIZE 0x1000
void Sub_1(); //ReadFile 异步操作
void Sub_2(); //ReadFileEx

DWORD WINAPI Sub_1ThreadProcedure(LPVOID ParameterData);
DWORD WINAPI Sub_2ThreadProcedure(LPVOID ParameterData);

OVERLAPPED __Overlapped = { 0 };

char __BufferData[4] = {0};

int main()
{

  Sub_1();
  //Sub_2();
}

void Sub_1()
{
  BOOL IsOk = FALSE;
  DWORD ReturnLength = 0;
  HANDLE FileHandle = CreateFile(L"ReadMe.txt", GENERIC_ALL, FILE_SHARE_READ | FILE_SHARE_WRITE,
    NULL, OPEN_EXISTING, FILE_ATTRIBUTE_NORMAL | FILE_FLAG_OVERLAPPED, NULL); //FILE_FLAG_OVERLAPPED 很重要在异步

  //有FILE_FLAG_OVERLAPPED系统就已经默认OverLapped了如果要同步必须删除
  if (FileHandle == INVALID_HANDLE_VALUE)
  {
    int LastError = GetLastError();
    goto Exit;
  }

  __Overlapped.hEvent = CreateEvent(NULL, FALSE, FALSE, NULL); //绝对要创建 IRP那里看

  if (__BufferData == NULL)
  {
    goto Exit;
  }
  IsOk = ReadFile(FileHandle, __BufferData, 4, &ReturnLength, &__Overlapped); //这里是通知IO要进行异步__Overlapped
  //接下来返回到线程,所以有Wait那一步,线程才会去执行 线程和当前进程无关
  if (IsOk == FALSE)
  {
    int LastError = GetLastError();

    if (LastError == ERROR_IO_PENDING)
    {
      printf("ERROR_IO_PENDING\r\n");
    }
  }

  HANDLE ThreadHandle = CreateThread(NULL, 0, (LPTHREAD_START_ROUTINE)Sub_1ThreadProcedure,
    (LPVOID)FileHandle, 0, NULL);

  WaitForSingleObject(ThreadHandle, INFINITE);

  Exit:
    if (FileHandle != NULL)
    {
      CloseHandle(FileHandle);
      FileHandle = NULL;
    }
    printf("\r\n");
    return;
}

DWORD WINAPI Sub_1ThreadProcedure(LPVOID ParameterData)
{
  HANDLE FileHandle = (HANDLE)ParameterData;
  BOOL IsOk = FALSE;
  DWORD ReturnLength = 0;
  while (1)
  {
    IsOk = WaitForSingleObject(__Overlapped.hEvent, INFINITE);
    IsOk -= WAIT_OBJECT_0;
    if (IsOk == 0)
    {
      IsOk = GetOverlappedResult(FileHandle, &__Overlapped, &ReturnLength, INFINITE);//ReturnLength读了多少字节

      if (IsOk==TRUE)
      {
        int i = 0;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ReturnLength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printf("%c", __BufferData);
        }
        __Overlapped.Offset += ReturnLength;//这里是每次读写的起始位置,所以要加下去
        ReadFile(FileHandle, &__BufferData, 4, &ReturnLength, &__Overlapped);
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{
        //数据完毕
        break;
      }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return 0;
    }
  }

  return 0;
}

void Sub_2()
{
  BOOL IsOk = FALSE;
  HANDLE FileHandle = CreateFile(L"ReadMe.txt", GENERIC_ALL, FILE_SHARE_READ | FILE_SHARE_WRITE,
  NULL, OPEN_EXISTING, FILE_ATTRIBUTE_NORMAL | FILE_FLAG_OVERLAPPED, NULL);
  if (FileHandle == INVALID_HANDLE_VALUE)
  {
    int LastError = GetLastError();
    goto Exit;
  }

  //__Overlapped.hEvent = CreateEvent(NULL, FALSE, FALSE, NULL); //绝对不能提供该事件
  HANDLE ThreadHandle = CreateThread(NULL, 0, (LPTHREAD_START_ROUTINE)Sub_2ThreadProcedure,
  (LPVOID)FileHandle, 0, NULL);

  if (__BufferData == NULL)
  {
    goto Exit;
  }
  IsOk = ReadFileEx(FileHandle, __BufferData, 4, &__Overlapped, NULL);
  if (IsOk == FALSE)
  {
    int LastError = GetLastError();

    if (LastError == ERROR_IO_PENDING)
    {
      //成功
    }
  }
  WaitForSingleObject(ThreadHandle, INFINITE);
  Exit:
  if (FileHandle != NULL)
  {
    CloseHandle(FileHandle);
    FileHandle = NULL;
  }
  printf("\r\n");
  return;
}

DWORD WINAPI Sub_2ThreadProcedure(LPVOID ParameterData)
{
  HANDLE FileHandle = (HANDLE)ParameterData;
  DWORD ReturnLength = 0;
  BOOL IsOk = FALSE;
  while (1)
  {
    /*如果函数调用返回FALSE则可以用GetLastError来得到错误,如果返回成功则可以通过
    lpNumberOfBytesTransferred参数来确定当前有多少数据已经被读或写。lpOverlapped
    参数必须与调用ReadFile或WriteFile时使用同一个数据区。最后一个参数bWait表明是
    否等待异步操作结束时才返回,如果设置为TRUE就可以等待文件读写完成时返回,
    否则就会马上返回,利用这个特点可以利用它来等待异步文件操作的结束
    (就如同等待事件变为有信号状态一样起到相同的作用)。
    */
    IsOk = GetOverlappedResult(FileHandle, &__Overlapped, &ReturnLength, TRUE);
    //IsOk = WaitForSingleObject(__Overlapped.hEvent, INFINITE); //?? 绝对不能这样做
    if (IsOk == TRUE)
    {
      int i = 0;
      for (i = 0; i < ReturnLength; i++)
      {
        printf("%c", __BufferData);
      }

      __Overlapped.Offset += ReturnLength;
      ReadFileEx(FileHandle, &__BufferData, 4, &__Overlapped, NULL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return 0;
    }
  }

  return 0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