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GUIX工程推荐触摸和GUI功能放在一个任务里面实现

楼主(2021-01-03):
实际测试发现放在一起,效果最佳。

放在两个任务里面实现,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。

网友A:
请问下,放在 2 个任务里面,他们会出现什么 情况啊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下,放在 2 个任务里面,他们会出现什么 情况啊 ?

在做GUIX双缓冲案例的时候,发现都整到一个任务里面效果比较好。

网友B:
实际上GUIX在启动后,会自己创建一个GUIX任务(示例程序中GUI任务后面是没有while(1)循环的)。
我的工程里是在GUI任务(用户任务,用于启动GUIX)后面加了个循环,监测触摸和发送触摸事件。

不知道硬汉说的放在一个任务里是不是这个意思。但如果是这样,实际上仍然是两个任务。
要想完全放到一个任务里,那就要修改GUIX官方代码了。(个人感觉硬汉不会建议这样用)

网友C:
应该主要是触摸动作和显示刷新的同步,放在一个任务里比较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实际上GUIX在启动后,会自己创建一个GUIX任务(示例程序中GUI任务后面是没有while(1)循环的)。
我的工程 ...

不是GUIX Timer任务,是触摸任务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应该主要是触摸动作和显示刷新的同步,放在一个任务里比较好。

对,是这个意思。

网友D(2021-12-14):
引用 楼主:
对,是这个意思。

不会丢触摸点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会丢触摸点吗?

触摸漏点没关系,完全没感觉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