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支持串口屏吗

楼主(2021-01-04):
用于工控仪表,4.3寸,480*272串口屏,GUIX支持吗

网友A:
支持串口屏有点多此一举,用GUIX直接设计个串口屏更给力。

网友B:
硬汉大哥,用论坛里面的Modbus TCP或者 RTU,就可以用GUIx做串口屏了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大哥,用论坛里面的Modbus TCP或者 RTU,就可以用GUIx做串口屏了吧。

可以,也可以自定义串口命令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支持串口屏有点多此一举,用GUIX直接设计个串口屏更给力。

GUIX有没有可以移植到8080接口的例子??使用单片机自带的RAM,不外扩的方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GUIX有没有可以移植到8080接口的例子??使用单片机自带的RAM,不外扩的方式

直驱方式,之前搞了一次,没搞定,后面有时间了再攻克下。

网友D(2024-12-31):
硬汉大佬,GUIX方式可以实现像串口屏那样只下载更新界面逻辑资源部分嘛,不更新应用逻辑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硬汉大佬,GUIX方式可以实现像串口屏那样只下载更新界面逻辑资源部分嘛,不更新应用逻辑

没问题,教程第21章节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教程第21章节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429&extra=page%3D1

大佬,这个我看是需要通过把资源文件添加到工程中重新编译,可不可以直接通过外部接口把新的 GUI 页面更新到板卡中,我们现在是想实现类似于串口屏的产品,把 GUI页面和逻辑的部分交给客户开发,其他的类似于通信等任务程序由我们来开发,想让客户只需要把 GUI 资源文件直接通过串口等方式下载到板卡中,就可以工作。但我们没接触过类似的开发方式,请问大佬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和学习路线推荐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大佬,这个我看是需要通过把资源文件添加到工程中重新编译,可不可以直接通过外部接口把新的 GUI 页面更 ...

编译的是固件程序。新制作主题,字库,图片综合bin文件不需要,从外部存储器加载就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编译的是固件程序。新制作主题,字库,图片综合bin文件不需要,从外部存储器加载就行。

好的,谢谢大佬解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