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物理按键,移动焦点

楼主(2021-01-04):
GUIX是否支持ASCII键盘?物理按键如何移动页面上的焦点, #define GUI_KEY_DOWN              19
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shortdata[0] = GUI_KEY_DOWN;
无法移动焦点,此时界面有两个text button,一个input。
绑定到窗口的回调函数是可以响应的,可窗口就是不重绘,没有任何一个widget显示为选中状态。。。。

求大神指教!

网友:
GUIX的聚焦还没有研究过,等近期研究了交流下。

楼主:
解决:
①GUIX对于获得焦点的text button没有任何反应,这点和emwin不同。所以当屏幕上都是button时,看不出谁获得了焦点。
②切换焦点,按键值使用GX_KEY_NEXT、GX_KEY_PREVIOUS宏,而不是自己定义的ascii键盘码值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解决:
①GUIX对于获得焦点的text button没有任何反应,这点和emwin不同。所以当屏幕上都是button时,看不 ...

谢谢告知。

网友:
一般来说,对于通过物理按键来控制焦点是可以自己写一套控制程序的。我看了GUIX的焦点控制不会弄,还是自己动手吧。

网友(2021-04-08):
引用 楼主:
解决:
①GUIX对于获得焦点的text button没有任何反应,这点和emwin不同。所以当屏幕上都是button时,看不 ...

看不出谁获得了焦点 还怎么玩,感觉现在很多gui对物理按键都很不友好了

网友A(2023-05-30):
引用 楼主:
解决:
①GUIX对于获得焦点的text button没有任何反应,这点和emwin不同。所以当屏幕上都是button时,看不 ...

您好!我最近也在用GUIX添加物理按键,本人小白一枚,想请问一下如何把物理按键映射到键盘值GX_KEY_NEXT,GX_KEY_PREVIOUS上?无法显示焦点是不是就不能看到哪个按钮被选中?可否通过反色显示等操作,来显示被选中的状态?最后你们有解决这个问题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您好!我最近也在用GUIX添加物理按键,本人小白一枚,想请问一下如何把物理按键映射到键盘值GX_KEY_NEXT ...

GUIX Studio使能聚焦即可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GUIX Studio使能聚焦即可

我用的单色OLED屏,是不是没办法显示聚焦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单色OLED屏,是不是没办法显示聚焦?

可以先试试聚焦后有颜色效果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