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中文输入法

楼主(2021-01-04):
可以中英文切换,数字,符号,删除,插入
可以将输入框的初始内容带进去,不需要全部从头开始写。
可以设置最大输入内容的长度,超过长度写不进去,如果是插入模式,则自动截除最后面的内容。输入框的右边有浅色字体显示当前多少长度了,最大允许多少长度。

网友A:
要是有代码提供参考就更好哟

网友:
有代码吗

网友B:
漂亮,回头把我emWin全拼输入法也整上

第9期:全键盘拼音输入法界面设计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603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漂亮,回头把我emWin全拼输入法也整上

第9期:全键盘拼音输入法界面设计

是把emwin的输入做成我的这个样子,还是在GUIX上实现你的emwin输入法的功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是有代码提供参考就更好哟

这是在一个大工程里实现的,等我完成这个项目,我单独把键盘部分拿出来。

楼主:
这是在一个大工程里实现的,等我完成这个项目,我单独把键盘部分拿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把emwin的输入做成我的这个样子,还是在GUIX上实现你的emwin输入法的功能?

界面效果就随意了。

核心是emWin输入法移植上去就可以玩了。

网友C(2025-05-06):
看不到视频。用户在线切换中英文,用guix studio怎么设置?studio导出来的都是固定的数组形式,导出来的specifications 这个文件还建议不要改动,不改动不知道怎么实现在线切换语言了,但是改动了的话,那guix studio这个工具好像就很鸡肋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不到视频。用户在线切换中英文,用guix studio怎么设置?studio导出来的都是固定的数组形式,导出来的spe ...

不需要改动这个

GUIX Studio生成的资源头文件里面有个字体ID,你可以动态切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