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TDC] 请问硬汉大哥,STM32H743自带的ram能驱动480*272 LCD吗

楼主(2021-01-04):
硬汉大哥,STM32H743自带的ram能驱动480*272 LCD吗,只显示8种颜色

网友A:
H743有1MB的RAM空间。

480*272显示16位色话,需要480*272*2 = 261120字节。

使用AXI SRAM的512KB给他分配下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743有1MB的RAM空间。

480*272显示16位色话,需要480*272*2 = 261120字节。

谢谢硬汉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