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STM32H743 串口DMA发送问题

楼主(2021-01-05):
STM32H743 串口DMA发送,发送完成中断进入了,但是再次DMA发送的时候,报DMA忙。必须手动终止终止一下。才可以,这个是哪里没有设置好的吗?

网友A:
给你的发送完成中断加个标志,下次发送前,判断下再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你的发送完成中断加个标志,下次发送前,判断下再发。

以前STM32F1/F4都没有这个问题。。。找了找了好长时间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以前STM32F1/F4都没有这个问题。。。找了找了好长时间。。。。

要不参考下我的

1、基于STM32H7的CMSIS-Driver驱动实现串口DMA和串口中断两种方式案例【已发布】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211&fromuid=58

2、【STM32H743实验例程】实验14:STM32H743串口DMA方式收发,DMA方式问题比较多,要注意数据一致性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271&fromuid=58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要不参考下我的

1、基于STM32H7的CMSIS-Driver驱动实现串口DMA和串口中断两种方式案例【已发布】

如果将DMA的收发缓冲区放在DTCM中,那么是不是就可以避免DCACHE的对齐要求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将DMA的收发缓冲区放在DTCM中,那么是不是就可以避免DCACHE的对齐要求?

通用DMA1和DMA2不支持访问DTCM空间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通用DMA1和DMA2不支持访问DTCM空间。

可以借助 MDMA 来实现。ST 提供了一个 UART RX 使用 DMA1 + MDMA 的例子。MDMA 的触发条件是 DMA1 的完成中断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借助 MDMA 来实现。ST 提供了一个 UART RX 使用 DMA1 + MDMA 的例子。MDMA 的触发条件是 DMA1 的完成 ...

这种玩法太占硬件资源了,意义不大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玩法太占硬件资源了,意义不大了。

这种玩法解决了无法访问 TCM 的问题,另外 H7 一个项目DMA全部通道都用完也很难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玩法解决了无法访问 TCM 的问题,另外 H7 一个项目DMA全部通道都用完也很难吧

MDMA应该留个干其他的,比通用的DMA1和DMA2要强非常多。

STM32H7的MDMA,DMA2D和DMA性能测试出来了,DMA2D和MDMA有一拼,DMA1和2的性能太挫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4058

像串口低速应用,直接分配个SRAM区,关闭读写Cache,简单省事。

楼主:
@eric2013我看你DMA接收发送都没有手动停止(HAL_UART_AbortTransmit 和  HAL_UART_AbortReceive),你没有遇到这个问题???
我的串口1空闲中断不能用。。。中断标志位一直是0、、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@eric2013我看你DMA接收发送都没有手动停止(HAL_UART_AbortTransmit 和  HAL_UART_AbortReceive),你没有 ...

我的是采用HAL库的原生方式做的处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是采用HAL库的原生方式做的处理。

我也是用的HAL库。。。HAL_UART_Receive_DMA 和 HAL_UART_Transmit_DMA这两个函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