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OOT/IAP] stm32h7 的boot和应用可以使用同一个中断向量表吗

楼主(2021-01-05):
问题:stm32h7 的boot和应用可以使用同一个中断向量表吗?
问题2:
boot地址 0x8000000;
app1地址 0x8020000;
app2地址 0x8040000;

我想让boot跳转到app1地址,或者app2地址,而且app1和app2是一个固件,该如何实现?

目前app1中断向量表地址是0x8020000,app2是0x8040000,这样的话编译出来就是两个固件了,不方便。

网友:
1、不可以,程序不同,中断服务程序地址是不同的。
2、向量表的设置比较简单,直接在你的APP程序里面的main函数做个处理即可,读取任意函数地址在范围0x8020000还是0x8040000里面即可,然后动态设置向量表地址。

而所有函数和变量也要保持与地址无关的独立性略麻烦。

网友(2021-05-18):
我也想实现上面的功能  不知道楼主现在实现没   碰到一个问题  跳转后不能运行

boot跳转:
    __disable_irq();
    if(((*(uint32_t*)APP_BIN_ADDR)&0x2FF00000)==0x20000000)        //检查栈顶地址是否合法.
    {
        printf("addr = %02x\r\n", (unsigned int *)(APP_BIN_ADDR));
        Jump_To_Application = (int (*)(void))(APP_BIN_ADDR+4);
        /*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's Stack Pointer */
        __set_MSP(*(__IO uint32_t*) APP_BIN_ADDR);
//        /* 在RTOS工程,这条语句很重要,设置为特权级模式,使用MSP指针 */
//        __set_CONTROL(0);
        printf("start jump\r\n");
        Jump_To_Application();
        printf("jump fail\r\n");
    }

IAP:
        SCB->VTOR = APP_BIN_ADDR;
        __enable_irq();

网友:
不行,要从flahs里面加载中断向量去ram,你两个程序地址不一样,除非你每个app都改,两个app功能不一样还可以。一样的话想做备份功能实现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