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玩转DAPLINK] DAP下载程序出现问题

楼主(2021-01-05):
keil下编译程序,芯片STM32F103CB,DAP无法下载程序。能够识别芯片ID。我记得好像那位兄台遇到过同样问题,但是我找不到帖子了。

网友A:
提示这个,貌似是你倒腾pack配置了。

H7-TOOL高速DAPLINK调试STM32F030,MDK版,注意Pack选项这个坑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d=101520&fromuid=58

还是不行的话,加我QQ:512464265,我帮你远程测试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提示这个,貌似是你倒腾pack配置了。

H7-TOOL高速DAPLINK调试STM32F030,MDK版,注意Pack选项这个坑

OK,谢谢硬汉哥,明天试试。

网友B:
很明显这不是ST的芯片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很明显这不是ST的芯片吧

这个IDCODE对应STM32的话,是STM32F4系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IDCODE对应STM32的话,是STM32F4系列。

是的,但是他芯片是STM32F103CB,我现在用APM32的id就是0x2BA0147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