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MA] SPI使用DMA传输问题

楼主(2021-01-06):
最近在用STM32H7的SPI驱动W5500网络芯片,如果单独的使用阻塞等待的方式(如HAL_SPI_Transmit)就能够成功,但是使用DMA 的方式(如HAL_SPI_Transmit_DMA)就无法正常读写数据(但函数返回的状态是HAL_OK),我也做了数据一致性处理(SCB_CleanDCache_by_Addr和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),研究了很久也没找到问题所在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?
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RAM_D3"))) uint8_t SPI_DMATXBUF[DATA_BUF_SIZE];
void SPI_DMA_WRITE(uint8_t* Addref, uint8_t* pTxBuf, uint16_t tx_len)
{
        uint16_t i;
        osEvent event;
        uint8_t res = HAL_ERROR;
        uint32_t timer = 0;
        while(HAL_SPI_GetState(&hspi2) != HAL_SPI_STATE_READY);
        memset(SPI_DMATXBUF, 0, tx_len + 3);

        SPI_DMATXBUF[0] = Addref[0];
        SPI_DMATXBUF[1] = Addref[1];
        SPI_DMATXBUF[2] = Addref[2];

        for(i=0; i<tx_len; i++)
                SPI_DMATXBUF[3 + i] = pTxBuf;
        WIZCHIP.CS._select();
#if (ENABLE_SPI_DMA_CACHE_MAINTENANCE == 1)
        uint32_t alignedAddr;
        alignedAddr = (uint32_t)SPI_DMATXBUF &  ~0x1F;
        SCB_CleanDCache_by_Addr((uint32_t*)alignedAddr, tx_len + 3 + ((uint32_t)SPI_DMATXBUF - alignedAddr));
#endif
        res = HAL_SPI_Transmit_DMA(&hspi2,(uint8_t*)SPI_DMATXBUF,tx_len + 3);
        if(res =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r = osKernelSysTick() + SPI_DMA_TIMEOUT;
                while(timer > osKernelSysTick(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AL_SPI_GetState(&hspi2) == HAL_SPI_STATE_READ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 = osMessageGet(SPIQueueID, SPI_DMA_TIMEOU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event.status == osEventMessage && event.value.v == WRITE_CPLT_MS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 = HAL_O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WIZCHIP.CS._deselect();
}

void SPI_DMA_READ(uint8_t* Addref, uint8_t* pRxBuf, uint16_t rx_len)
{
        osEvent event;
        uint8_t res = HAL_ERROR;
        uint32_t timer = 0;
        while(HAL_SPI_GetState(&hspi2) != HAL_SPI_STATE_READY);
        memset(SPI_DMATXBUF, 0, rx_len+3);
        memset(SPI_DMARXBUF, 0, rx_len+3);
        SPI_DMATXBUF[0] = Addref[0];
        SPI_DMATXBUF[1] = Addref[1];
        SPI_DMATXBUF[2] = Addref[2];
        WIZCHIP.CS._select();
        SPI_DMA_WRITE(Addref,NULL,0);
        res = HAL_SPI_Receive_DMA(&hspi2,SPI_DMARXBUF,rx_len);
        if(res =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r = osKernelSysTick() + SPI_DMA_TIMEOUT;
                while(timer > osKernelSysTick(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AL_SPI_GetState(&hspi2) == HAL_SPI_STATE_READ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 = osMessageGet(SPIQueueID, SPI_DMA_TIMEOU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event.status == osEventMessage && event.value.v == READ_CPLT_MS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#if (ENABLE_SPI_DMA_CACHE_MAINTENANCE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alignedAdd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ignedAddr = (uint32_t)SPI_DMARXBUF & ~0x1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((uint32_t*)alignedAddr, rx_len + ((uint32_t)SPI_DMARXBUF - alignedAddr));
#end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 = HAL_O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WIZCHIP.CS._deselect();
        memcpy(pRxBuf, SPI_DMARXBUF, rx_len);
}

网友A:
1、首先把Cache处理函数
     uint32_t alignedAddr;
        alignedAddr = (uint32_t)SPI_DMATXBUF &  ~0x1F;
        SCB_CleanDCache_by_Addr((uint32_t*)alignedAddr, tx_len + 3 + ((uint32_t)SPI_DMATXBUF - alignedAddr));
   改成用
     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();

2、然后收发函数都改成用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首先把Cache处理函数
     uint32_t alignedAddr;
        alignedAddr = (uint32_t)SPI_DMATXBUF &   ...

谢谢eric大佬的回复,使用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就成功了,为什么使用单独的发送和接收会失败呢?

网友B:
楼主可以做读写测试,或者抓波形。
SPI全双工分别收或发函数能不能行,时间太久不记得了,用收发同时的函数肯定没错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eric大佬的回复,使用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就成功了,为什么使用单独的发送和接收会失败呢?

像SPI Flash这种,也是必须要收发全上的。有些可以仅发送,像DAC8563,ST778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像SPI Flash这种,也是必须要收发全上的。有些可以仅发送,像DAC8563,ST7789

好的,感谢解答疑惑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可以做读写测试,或者抓波形。
SPI全双工分别收或发函数能不能行,时间太久不记得了,用收发同时的函 ...

是的,收发一起用就可以通信成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首先把Cache处理函数
     uint32_t alignedAddr;
        alignedAddr = (uint32_t)SPI_DMATXBUF &   ...

我测试了一下,换成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()后传输速度满了一半多,应该是DCache刷新范围太大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测试了一下,换成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()后传输速度满了一半多,应该是DCache刷新范围太大了

功能正常了没

楼主:
现在功能正常了,W5500配置100MB模式,传输速度受SPI影响,TCP通信能达到2MByte每秒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现在功能正常了,W5500配置100MB模式,传输速度受SPI影响,TCP通信能达到2MByte每秒

正常了,说明确实是Cache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常了,说明确实是Cache问题。

是的,换成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()速度只有几百KByte

网友C(2021-06-21):
楼主的spi dma配置是什么?我配置的spi也是同样问题,不用dma就是正常的,用了dma以后就不能正常发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的spi dma配置是什么?我配置的spi也是同样问题,不用dma就是正常的,用了dma以后就不能正常发送了

应该是DMA配置还有点问题。
另外注意HAL库使用最新版的HAL

网友(2021-09-14):
引用 网友A:
1、首先把Cache处理函数
     uint32_t alignedAddr;
        alignedAddr = (uint32_t)SPI_DMATXBUF &   ...

碰到一个跟楼主类似但又不相同的问题。
用 SPI 轮询模式通信正常,换成 DMA 后,示波器查看发出去的数据,和返回的数据均正确。
在 DMA 函数中跟踪代码,开启 DMA 传输的一瞬间,SPI 的 RXDR 寄存器中的数据也正确,但就是 DMA 接收缓存区的数据变成了 0。传输之前不是 0,开始传输后,寄存器中的数据是正确的,但是缓存区的数据变成了 0。

这是什么情况。